电池容量充的太少

楼主(2014-12-27):
我的四轴(F450大疆全套带GPS  )上的电池 花牌 5100mAh   4S 35C  ,飞了不大于10分钟,放电放到3.7V  ,充电才冲进去了1000MA左右,这种情况正常么?充电器是Maxpro X6Plus,不知道是电池不好了,还是充电器有问题,或者是冬天太冷的正常现象啊?

网友:
买到假的了吧

网友:
我的2200 3S 20c 每次充电也就800-1000左右,同问原因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大行了吧,天太冷也是个原因

网友A:
3.7V开始充 大概能充进去65%-70%. 过多过少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开始充 大概能充进去65%-70%. 过多过少都不正常

不正常是不是说明电池不好啊?

网友:
也要看当时温度多低,是有可能因为温度效应的关系造成这样的状况

网友:
一个是冬天放电不充分,一个是充电器精度问题,你试试用1A电流冲一次,欢迎你回复测试结果

网友:
我3.6报警,下来一测还有60%的电,你算一下还能充进去多少啊?

楼主:
昨天在家飞的时候用取暖器捂热了才飞的,BB响设置3.6付,冲进去3100毫安。

网友B:
电池保暖做好,这几天我把电池用隔热棉包上了,室温七八度,电池上天下来之后15度,效果还行。当然你电池冲不进去可能是充电器精度的问题,建议充电器充满之后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现在我这个B6就是这样,显示总电压16.8,但是单片电压却是4.1+,打算换A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暖做好,这几天我把电池用隔热棉包上了,室温七八度,电池上天下来之后15度,效果还行。当然你电池冲 ...

那我改天也弄点保温棉的材料(橡塑)包一下!电池拿到朋友的充电器去冲冲看(他的充电器比我的好,我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好好好就要充得进去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