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零度X4对机架的要求》,求解答

楼主(2014-12-27):
如题:请问零度X4飞控支持机臂有上翻角度的机架吗?求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没有?是什么意思?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网友A:
没有?是什么意思?是支持还是支持!!!!!!!!!!1

网友B:
肯定支持,我用的就是X4V2,机架带5度上反角,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