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爆闪灯,模式可控,效果杠杠的

楼主(2014-12-27):
之前看了一个模友关于制作遥控姿态爆闪灯的帖子,效果很爽,于是,经过个晚上的测试,我也成功搞定了!通过遥控器的三段开关可以方便的切换led的关闭,六个常亮,两个高亮爆闪!效果杠杠滴!
上图:

视频

楼主:
奇怪了,今天的帖子怎么突然要审核了??

网友:
技术贴要支持啊,完美

网友:
對於電子電路不熟的我.真的羨慕

网友A:
體積不會太大嗎?我是這樣做的

所有 LED 都共地,改程式用公針跳線直插上去改
實裝時電源跟訊號線分離就好

网友:
led灯好固定吗?安装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體積不會太大嗎?我是這樣做的

所有 LED 都共地,改程式用公針跳線直插上去改

你这个很漂亮,不过我为了增加亮度,装了场效应管,来驱动led,所以更大

网友:
羡慕。玩航模,懂点电路方面的知识确实很有必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很漂亮,不过我为了增加亮度,装了场效应管,来驱动led,所以更大

那這麼說,您這塊的玄機就在背板裡頭了,能否透露下?
輸出入吃幾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體積不會太大嗎?我是這樣做的

所有 LED 都共地,改程式用公針跳線直插上去改

这单片机叫什么名字。怎么做的啊

网友B:
上面这单片机叫什么名字。怎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這麼說,您這塊的玄機就在背板裡頭了,能否透露下?
輸出入吃幾伏呢?

这块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3.3v也就是说,如果直接输出驱动led电压是3.3v,如果要用来驱动大功率的led是不够亮的,为了提高亮度,我就在背面直接用5v,然后用场效应管来驱动,驱动电流大概在100ma,这样亮度就更高。如果还想更亮,可以买5w的灯珠,驱动电压是7.2v那样亮度就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单片机叫什么名字。怎么做的啊

arduino pro 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单片机叫什么名字。怎么做的啊

Arduino pro mini 有分 3.3V 跟 5V 的
要編程的,難度不高,之前有前輩分享過原始碼

网友:
能出个教程麽?想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3.3v也就是说,如果直接输出驱动led电压是3.3v,如果要用来驱动大功率的led是不够 ...

暸解了,我是直接選 5V 的版本來跑,所以輸出值就給 5V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暸解了,我是直接選 5V 的版本來跑,所以輸出值就給 5V 了

我的也是5v版本的,不过输出还是3.3,所以我做成场效应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