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如何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2014-12-27):
小弟,新入四轴,机架是达亚550  飞控是lite 电机恒力w48-22 电调是飞腾30a    已组装好,想请问如何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论坛有泡泡的帖子,里面有讲

网友:
电机  接收  电调 都连接好先不要 通电   ,接好后油门推最上  然后通电听见两声  油门迅速拉下来  然后听见三声   就好了  然后推油试试     不要装桨切记

网友A:
也是刚买的daya550       电机  接收  电调 都连接好先不要 通电   ,接好后油门推最上  然后通电听见两声  油门迅速拉下来  然后听见三声   就好了  然后推油试试     不要装桨切记

网友:
多看看遥控器说明书,

网友:
不对,这个是要看电调说明书的

网友B:
电调说明书上面写了,还有一个看看你设没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刚买的daya550       电机  接收  电调 都连接好先不要 通电   ,接好后油门推最上  然后通电听见 ...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说明书上面写了,还有一个看看你设没设置反向

唉,装机的时候说明书直接都扔了,嗯,我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