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中立点调整求助,感觉功能好鸡肋。

楼主(2014-12-27):
今天收到EBAR V2,做工各方面不错,马上按说明书接线,调试,按照海陆空的帖子一步步调整还算顺利。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而且非常严重的问题,不知道是我没搞明白还是EBAR V2本生没这功能。

就是调整舵机中立点的时候,
四、Controls (十字盘控制调整选项)
1.Coll.dir 集体螺距(十字盘)的上下动作正反。
  这一项实际上在正确调整完第三项后不需要调整,我认为实际的意义在于可能有的朋友喜欢改装你的旋翼头的大桨夹支臂反装,比如这样打正螺距时,十字盘是向下运动的,就是和正常的是反向的。
2.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十字盘上下最大行程量调整)。
3.Cycle Pitch 循环螺距归零
    即光标移动到该项时各舵机会自动回到中立点,便于调整大桨零度螺距,我的方法如果此时把两个大桨对折后不是水平平行,这时可通过同时调整两根拉杆的长度,使其尽量平行,还有如果接上尾舵机也包括尾舵机中立点回中,这时可安装调整尾舵臂。

看第3条,我在调到这一步的时候舵机确实直接回到中立点,但是有个问题,这个中立点找不到微调的地方,可以说不能微调。用K8和MB的都知道,中立点是可以微调的。

我想知道,如果中立点不能微调,我把舵机臂膀装上的时候肯定不能保证舵机臂水平,这个就郁闷了,即使调节拉杆调到十字盘水平,舵机臂膀不水平,这个怎么整?这不是一个缺陷吗?

玩过EBAR V2的朋友来指导下吧。感激了,如果EBAR V2中立点无法微调,我马上退货,淘宝还没有确定付款。

网友:
谁告诉你不能微调,好好看看说明书,KDS区顶置帖子有详细教程,EBAR谁用谁知道,祝早日研究明白

网友A:
看这里你就明白了,这么强大的barbar,没有中立点调整那还能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你就明白了,这么强大的barbar,没有中立点调整那还能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找到了,多谢两位指导,这个BAR要是把设置卡的连线接口设置在上面就好了,跟K8一样,装在450L上侧板挡住插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多谢两位指导,这个BAR要是把设置卡的连线接口设置在上面就好了,跟K8一样,装在450L上侧板挡住 ...

我今天试飞了  EBAR  V2了,感觉和K8差不多, 而且没办法调节尾巴螺距补偿, 感度还只能通过设置卡来调,而且主旋翼感度最小是 60,如果调到最小还不行,就要排除机械的问题了 这几个方面真心不如K8!  就当是买个正版货安安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试飞了  EBAR  V2了,感觉和K8差不多, 而且没办法调节尾巴螺距补偿, 感度还只能通过设置卡来调, ...

这个感度在设置卡调倒是没关系,尾巴调整的选项也很多,至于要不要补偿,觉得没必要,另外,飞行风格这点做的比较好,比MB调整的参数多好多,我飞机主旋翼可以调的很稳,飞机稳的我一时适应不了。

唯一的问题,对比MB,尾巴没MB锁的好,飞机尾巴总有点轻微的晃动,很轻微,频率也不高,调节感觉没有效果,但是尾巴锁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感度在设置卡调倒是没关系,尾巴调整的选项也很多,至于要不要补偿,觉得没必要,另外,飞行风格这点 ...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暴利3D,正负螺距切换频繁, 尾巴螺距补偿就显现出作用了!  而且我的飞机本来机械精度不高,用K8的话,主旋翼感度可以最低降到40, 但是这个陀螺仪最低是60.所以对飞机状态要求比较高!我也没说这个陀螺仪不好,只是指出了不同的地方而已!  对了?你飞不飞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感度在设置卡调倒是没关系,尾巴调整的选项也很多,至于要不要补偿,觉得没必要,另外,飞行风格这点 ...

另外,K8可以设定好几个感度,油门切换了,感度也就切换了!Ebar   只能有一个感度,也就是说只适合一种飞行模式,无法做到即时切换!

楼主:
是的,那个感度的确只一个,不方便。螺距补偿好像是自动完成的吧,反正还是觉得ebar v2锁尾巴不如mb,同样飞机mb尾巴稳稳的ebar就有点晃

楼主:
这个陀螺仪抗震好,主旋翼挺好调的,还可以模拟

楼主:
飞机精度不高用mb绝对好,我前天一付木桨没配平,飞机震的肉眼都看得出来,简直快散架,一样可以悬停爽飞,老张一起飞的,他的钟摆基本成型了,我才开始练习倒飞

网友C(2015-02-14):
EBAR 舵机有干涉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EBAR 舵机有干涉怎么调整

什么叫舵机干涉,能讲下么,我用的也是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K8可以设定好几个感度,油门切换了,感度也就切换了!Ebar   只能有一个感度,也就是说只适合一种 ...

的确尾巴这点油点晃,很微弱,而且我是在4级风左右飞的。呼呼的响。拍摄的话。
但是有个这个问题,就是尾巴刹车和大油门都还是表现很好的,我x3 x5都是蝎子电机,算比较爆了
满油门推,尾巴不晃,满rudder 左右急停,也不晃。感觉还行。主要买不起mb。没办法。。
v8,又感觉换了个壳子,心里面不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