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跑油车十万火急求大神

楼主(2014-12-27):
打不着火,是不是油针有问题?怎么调?以前能打着火,但几秒就熄火了   在线等   求大神指导
<

楼主:
求大神指导

<

网友A:
06啊,这个很好调啊,你的问题我全部都遇到过,打不着火,可能是火头坏了,这个取出来就知道了,调整这个不好说清楚,油针如果高速上不去那就是副油针富油,收紧即可,多上RCFANS查吧,帖子很多的提醒你啊 这个引擎非常敏感,而且坏了买新的非常贵,卖这个引擎的商家非常少,小心点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啊,这个很好调啊,你的问题我全部都遇到过,打不着火,可能是火头坏了,这个取出来就知道了,调整这个不 ...

谢谢您的指导,能留个QQ么   好好请教一下您  我的289977303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能留个QQ么   好好请教一下您  我的289977303

我给你个文档,问题基本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个文档,问题基本就可以搞定

我也要求指导啊,我也是这个问题啊,点火器,火嘴都是好的,就是打不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个文档,问题基本就可以搞定

我的QQ:30932058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求指导啊,我也是这个问题啊,点火器,火嘴都是好的,就是打不响啊

这个只是没有调好或者排气管垫片破损的原因。

网友:
你们在这下吧,希望有帮助

网友:
实在打不响 说明油压不够了  把油管减掉  搁平 即可  不要让油管太长  经验之谈 才来这个论坛 求带上混经验!

网友C:
火头什么的都是好的 着重观察油路 就算油管有油  也不一定进到了引擎里面  之前我遇见一个车 什么都换了 还是打不燃 结果一天无聊 把油管给减断了 平行的就一短截在发动机上面 一拉就燃火了 这就说明了 发动机玩久了 压力也越来越小 所以收短油管 不要有太多的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头什么的都是好的 着重观察油路 就算油管有油  也不一定进到了引擎里面  之前我遇见一个车 什么都换了 还 ...

谢谢指导  我现在的问题是天气太冷用吹风机给吹热  然后点火  打着了后发动机转速一直往上飙 一给油就熄火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再打火就是着一下就熄火了  打不着了     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化油器没被堵住 很畅通的话  油针调到初始状态 试下  如果还是这样 就说明油路有问题  进去了一些油 但是后面的油没有进去 所以就是打燃了就一直提速  只有能打燃 就好办 别着急加油 先运作了分钟几分钟了再调就是了
只是我以前遇到这种问题是这样弄了 你的车子又没在我这 到底是什么毛病 我也不敢下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火头什么的都是好的 着重观察油路 就算油管有油  也不一定进到了引擎里面  之前我遇见一个车 什么都换了 还 ...

请问你在哪里啊!我有个油车启动不了,书别人送的一点不懂!求指导,我在深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在哪里啊!我有个油车启动不了,书别人送的一点不懂!求指导,我在深圳

额 那太远了 我重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那太远了 我重庆的

哥们,我的是我弟朋友的  我是以前玩四轴固定翼的  对这个不懂 莫怪。   今天我打着了也烧了一壶油了   发现一个问题  把油壶盖好着一会给点油就熄火   给给油壶留点缝隙怎么玩都没事就是会漏油    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我的是我弟朋友的  我是以前玩四轴固定翼的  对这个不懂 莫怪。   今天我打着了也烧了一壶油了    ...

难道是富油吗  回压是加速油进入发动机  如果不是主油针富油 就是副油针 调一下油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富油吗  回压是加速油进入发动机  如果不是主油针富油 就是副油针 调一下油针试下

会不会是排气管到油箱管子不通气的原因呢?我试着对着管子吹,很费劲看到油箱盖子有泡泡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排气管到油箱管子不通气的原因呢?我试着对着管子吹,很费劲看到油箱盖子有泡泡

那你把回压油管扯下来 把邮箱盖拆下来  看下邮箱盖的油嘴有没有被堵塞 如果真是堵塞了 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回压油管扯下来 把邮箱盖拆下来  看下邮箱盖的油嘴有没有被堵塞 如果真是堵塞了 就解决问题了

嗯,我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但是不敢肯定!  多谢大神的指导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