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下手小铣床,求推荐

楼主(2014-12-27):
论坛待久了开始中毒,想下手2500左右的小铣床,淘宝上其他牌子的没有看到,只有西马的小铣,不知道能要吗

网友:
主要得看自己干的都是什么活,再选合适的铣

网友A:
做多大的工件需要多大的工作台行程,这个心里要先有数啊;另外就是干什么材质的工件要考虑机器的功率和稳定性(理论上讲,稳定性和重量直接有关系,越轻的床子干硬活就越抖动)

网友:
我有个铣床的十字工作台 可以尝试自己d一个

网友:
可以尝试自己d一个

网友:
有同感   只好D一个桌上设备了

网友:
建议先买个2手的,练练手,再根据使用条件买新的。

楼主:
呵呵,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玩玩,估计干铁都很少,主要加工点铝,主要是想2000来块钱买来放家里万一偶尔用得上,这样想是不是很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玩玩,估计干铁都很少,主要加工点铝,主要是想2000来块钱买来放家里万一偶尔 ...

有闲钱、有闲地、有闲时间,玩什么工具都没错。

不过楼主的预算上铣,只能上到玩具级别的呢。

网友B:
这个价位的 比较蛋疼 高不成低不就 如果能买西马特 不如直接上华飞1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的 比较蛋疼 高不成低不就 如果能买西马特 不如直接上华飞16V

想請教下偉哥,西瑪特和華飛的車車那個更好點?它們之間有什麼差異?

网友:
我用的是华飞16V,还不错,4600搞的。西马特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請教下偉哥,西瑪特和華飛的車車那個更好點?它們之間有什麼差異?

16V比西马特扎实多了 不过干重活也吃力 普通用用问题不大
相关参数可以去淘宝里搜搜看

网友:
适用就好

网友:
有银子直接上西湖7045,缺银子上天成7032(缺点圆立柱刚性没方的好,天成7032基本上仿的西湖ZXJ7016,只是升降方式有区别 ,工作台做工差点,性介比高啊,西湖zxj7016本地市场报价现在6000啊,西湖假的多,买新机简易去本地实体店)双龙7016也可以价格比天成的高点,楼主2000多的预算买方立柱的坑定不够,16V 25V 不建议用那就是玩具吃刀配件还贵,滕州的50F 50C也不要碰质量垃圾就一铁皮盒子!总之有钱上西湖7045(能上楼的最大极限)没钱就买个重量大点的类似天成,双龙一类的圆立柱,希望能帮助你(圆立柱功能少,刚性没方柱的好,但那种性价比高,适合精度不高简单钻铣,皮带传动不吵比那种16V 25V耐用的多)

网友:
圆立柱精度比方柱的转铣高,特别垂直度,刚性各有长处,方柱高度调整方便,加工广点,改数控好点。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A:
做多大的工件需要多大的工作台行程,这个心里要先有数啊;另外就是干什么材质的工件要考虑机器的功率和稳定 ...

干45#钢

网友:
我有一台二手的小卧铣转让。两个人可以抬的动,在辽宁,可以打包装出外地。电话微信13304161285  QQ15330936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