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视频通道传数据?

楼主(2014-12-27):
最近看到有卖自动跟踪天线的编码模块,同时用视频通道和音频通道传数据,请问怎么用视频通道传数据?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不就是HDMI吗?感觉类似原理。不懂,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HDMI吗?感觉类似原理。不懂,围观

原理请去无线电论坛参考慢扫描电视 那个有详细的载波调制方案

网友B:
视频是传图像的
音频是传数据,报告 GPS 位置,这个天线就可以旋转到GPS报告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是传图像的
音频是传数据,报告 GPS 位置,这个天线就可以旋转到GPS报告位置了

用视频通道传数据的话,就可以用音频通道同时把飞机上的声音传回来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数据插入到视频帧中回来再解出来

网友B:
没有图传支持复合通道的,也没有接收器支持的,目前的技术只有占用音频通道传GPS 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传支持复合通道的,也没有接收器支持的,目前的技术只有占用音频通道传GPS 数据

可是淘宝上说的清楚是用视频通道传啊,可以搜一下

网友:
你问卖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