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Z84都能飞几分钟

楼主(2014-12-27):
我的配置,2208   2600KV,3S2200,6*4马刀桨
只能飞7分钟,BB响就报警了

网友:
我的能飞很久啊 要是油门小

网友:
呵呵我的5公里。20分钟。最高速160.。

网友:
十多分钟~

网友:
1300电池,极限16分钟,2208配置,暴力全程全油门3分钟多点

网友:
要看你的油门多大了,如果是全油门5分钟应该还不到吧,还有你2600KV配6x4桨大了,应该配5寸桨,否则全程大油门电机可能会烧。

网友:
用5*3的桨,6*4太大了

网友A:
我的2212 2200KV,5030桨,2200电池,三分之二油飞10分钟下来11.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212 2200KV,5030桨,2200电池,三分之二油飞10分钟下来11.4左右

2200KV和2600KV都用6030            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KV和2600KV都用6030            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不是老手的话应该感觉不出差别,就是一个速度快一个慢一点点而已

网友(2015-02-01):
5030桨, 2200,3S。2208电机,飞18分钟,30~50%油门慢慢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