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什么是真正的B桨

楼主(2014-12-27):
325碳纤B桨,铜轴套自己会掉出来,哥炸了2百多付桨,头一次遇到铜套自己掉出的情况。用一只M2.5六角螺丝刀正好穿过铜套,点上414胶水粘回去,接下来的事情让哥下巴掉下来了......

网友:
扔了吧!省钱不省心!!!

网友:
你是说歪了么?

网友:
这些20元左右的碳纤B桨,甚至比不上9元的木桨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接下来的事情让哥下巴掉下来了......

网友:
23块你还想碳的 省省吧 哥们 性命要紧

网友:
长期使用天资B浆的飘过!这个桨在这个价位,平衡性,一致性没挑的了!

网友:
接下来…LZ震精了?

网友:
接下来。。螺丝刀粘上了。。。。

网友A:
桨夹螺丝穿不过去了~

网友A:
铜套粘在螺丝刀上了

网友A:
买黑白色的天资桨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质量绝对没问题,除了稍微薄一点,黑色,看不清桨尖, 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浆性价比绝度高!必定是B品啊 !你花的是B品的钱难道想要买A货?

网友:
和嘉迪的奖一样的质量,铜套会掉出来,我都一直没敢用,这钱以后不能省

网友:
歪了只要能装上去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桨夹夹平了……只是从这可以怀疑其他地方做工也不行……

网友:
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买的,我也有一副,没技术表示用起来没问题,可以说还行,高手无视

网友B:
长期用B桨飘过~~~~~~~~~~~~~~~~~~~~~~~~~~~~~~~~~~~~~~~~~~~~~~~~~~

网友C:
我也是用这种价钱的桨,也遇到一块桨铜套歪的情况,装上飞,开始没有什么问题,但100个起落以后,忽然出现双桨(中间无炸),一查,发现是歪的铜套被离心力扯直了,造成铜套边缘部分的桨被拉坏了,这只桨也暂时下课了,但扔掉又觉得可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接下来??
買到D槳

网友F:
20几块钱的东西就不要挑毛病了。

网友G:
这价格玻桨就不错!

网友H:
TZ桨夹面偏厚,磨过效果也不理想,总体精度差。

网友I:
碳的这个价位,就决定了质量不好

网友J: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自古以来的道理

网友K:
大桨被插怀孕了!!!

网友L:
天资的桨我是不敢用了,曾经悬停射桨根。另外,你都炸了200多付桨了,你真有水平

网友:
我是来看下巴的

网友M:
200多付奖了?嗯,该碰到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