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一问题

楼主(2014-12-27):
  10月底买的高一,最近因为需要准备去掉了1个遥控接收机,改为单控操作模式时才发现飞机发射机8通道不能控制拍照和录像开关(之前没有试过)。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只用一个接收机的话云台线该怎么接?

网友:
先解决沙发上的问题

网友:
地板的问题

网友A:
只用一个接收机那云台主控就不接接收机了。单控模式8通道无效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个接收机那云台主控就不接接收机了。单控模式8通道无效很奇怪

8通道不管用是在双接收机单控模式下,现在已经把云台接收机去掉了不知道怎么用一个接收机来控制飞机和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8通道不管用是在双接收机单控模式下,现在已经把云台接收机去掉了不知道怎么用一个接收机来控制飞机和云 ...

8通设好了吗,换个开关试试呢

云台主控不接接收机嘛,每次飞机起飞前切ch7 3下进单人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