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 接线bec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本人现在在玩qav250 用cc3d飞控,电调是银燕12a
看来了不少的论坛教程,有点说cc3d接bec只能一路,我看有些朋友的作业是全部插上去也的,我现在是把其他三路的正负极挑出来,
现在用着还可以就是有些担心万一一路供电有问题,我有位大大说银燕的电调可以全部插上,看的我有些糊涂了

网友:
无所谓╮(╯_╰)╭,线路板上是全通的。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通断就明白了。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全接OR接一路都可以,如果出现短暂性抽搐失控断电,就换一路接,我反正现在都是全部接!

网友:
穿越机电调一般12A以下,一般都是线性BEC,大品牌电调一致性都还不错,每路输出的电压基本一致,所以都接或者只接一路没什么区别
我是只接一路到飞控,另找一路接摄像头和图传

网友:
1.回答楼主,应该挑出的是其他3路的正极    不是负极
2 回答楼上,一般得图传和摄像头供电是12V,电调出来得bec是5-6v左右   供电能行吗?

网友:
这类小电调的BEC是线性稳压器出来的,全部并联没问题,根本就无需担心,都插上就是了

网友:
我开始也担心然后跳出来了3路正极,但是后来有机会拆开电调一看才知道原来是2个78L05叠焊组成的1A BEC,然后默默的把正极又都接上了

网友:
电子高手真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全接OR接一路都可以,如果出现短暂性抽搐失控断电,就换一路接,我反正现在都是全部接!

那请问12A电BEC出来的是多大的电流?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12A电BEC出来的是多大的电流?5V??

看参数是 1A,5V

网友:
混个分走人

网友:
小白不懂,全部接上,无问题

网友(2015-08-24):
全接上,没问题

网友:
担心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