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轴距的四轴 全重2.5KG 需要用多大的碳管?

楼主(2014-12-27):
  折腾好久,,最后还是决定自己鼓捣个机架吧。CAD也不能白学了,H4 机架和650机架也不能白买了,想鼓捣个590轴距的,上1355桨,异形,前挂云台,不容易拍到桨,因为不准备折叠的缘故。所以准备用方管,碳纤维方管,不知道这个2.5的重量用20MM的方管还是用25MM的方管?1.5的中心板还是用2个的中心板? 想用90大洋的那个飞越收放脚架,有用过的没有?这个脚架怎么样?

网友A:
飞越哪里有90块的收放脚架。。。小型也有65*2=130一套

网友:
中心板用2,机臂20足矣

网友:
为什么用碳纤维的?铝合金也够了,15的

网友B:
试问下H4与xa650机架 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问下H4与xa650机架 哪个更好

没有更好,只有更适合、H4 折叠,方便携带,但是强度上有点问题,容易抖,不过处理好了和X差别不大,650便宜一点,X比较成熟,但是折叠了还是不大容易携带,650非常容易拍到桨,恩,就这些吧,还有650稍微轻那么一丢丢、

网友C:
哥们,帮我设计一个4轴的700的轴距,用22的管的4轴吧。我现在收不到这么个架子,这能找代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帮我设计一个4轴的700的轴距,用22的管的4轴吧。我现在收不到这么个架子,这能找代工了。呵呵

CAD刚学不久,,,帮人设计还是算了吧,建议你去找找那种比较专业的设计多轴的,说实在话,要是预算不是很多或者需要的机架不是很特殊的话还是买成品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更好,只有更适合、H4 折叠,方便携带,但是强度上有点问题,容易抖,不过处理好了和X差别不大,650 ...

为什么H4都是推荐用6S的电池  而XA650PRO都是用4S电池啊

楼主:
好吧,,,用2.0的碳板,22的铝合金管,轴距600 仿照大黄蜂做一个,4块 120*120的碳纤维板 200G 1.44M的铝合金管,156G 加上螺丝什么的还有35G*2的收放脚架估计重量520G左右,镂空好的话能控制到500G以内、大约400大洋能搞定   700KV 1355桨 3S1W电池 空载续航在30分钟左右、
画图!
下订单!
!!!!开始工作了!

楼主:
决定用22的方管了,最关键是便宜啊、

网友D:
已经自己画图做了2个大黄蜂机架了, 效果都不是很满意,也决定再进行修改,期待楼主的机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越哪里有90块的收放脚架。。。小型也有65*2=130一套

飞越有90块的我也看过(90x2=180块,不带舵机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自己画图做了2个大黄蜂机架了, 效果都不是很满意,也决定再进行修改,期待楼主的机架

有效果图之类的可以给参考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有90块的我也看过(90x2=180块,不带舵机转接板!!)

65那个只是蜗杆舵机罢了,90那个就是半个,180一套能用的,不需要用转接板和控制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有90块的我也看过(90x2=180块,不带舵机转接板!!)

那是中型。我一位你说90一套哪有那么便宜

网友F:
碳管的话,2.5公斤用16mm碳管足矣,碳管的强度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如果是直接管夹固定,飞3公斤都可以,板材用1.5mm厚全碳板,记得轮廓和开孔不要有尖锐的阴角,全部导圆角,防止应力集中,中心板设计的时候注意机臂的力传导,就这些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效果图之类的可以给参考下么?

效果图有的,我也是淘宝买的,然后自己修改,怎么发你?
我目前是550轴距,3508   KV700的电机    不上电池是1450g, 4S 10000格式 起飞重量 2400左右吧,  悬停13分钟,3.7BB响,下来回压3.8, 冲进去 6700
我是管夹全部都不要,下部再减重 估计要换2810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图有的,我也是淘宝买的,然后自己修改,怎么发你?
我目前是550轴距,3508   KV700的电机    不上 ...

恩,直接贴上来让大家看看效果呗,,我觉得自己鼓捣的肯定不如人家成品的好看,,我打算用铝管直接连接两个碳板(方的)然后机臂直接固定在碳板上,最简单最简单了, 同3508 700KV 电机手里面有3S 1W电池、1235 桨,上1355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碳管的话,2.5公斤用16mm碳管足矣,碳管的强度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如果是直接管夹固定,飞3公斤都可以,板 ...

此言真正的良言!判断非常准确。。十个人有一个你这么明白的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5那个只是蜗杆舵机罢了,90那个就是半个,180一套能用的,不需要用转接板和控制器就行。

我今天就买了2只蜗杆舵机 回来只要将原16MM的起落架碳管装上就能用了!!

楼主:
思前想后,,,最后决定机臂使用16MM碳管 前后链接件使用18MM铝合金方管,正合适、

网友G:
千万注意不要买到包3k碳纤皮的挤拉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万注意不要买到包3k碳纤皮的挤拉管哦~

包3k碳纤皮的挤拉管?? 不懂,,求教、、、  现在16*14的碳纤维管 1M 66元正常么?感觉好便宜的样子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包3k碳纤皮的挤拉管?? 不懂,,求教、、、  现在16*14的碳纤维管 1M 66元正常么?感觉好便宜的样子啊、 ...

16x14的碳卷管差不多是这个价,没问题。挤拉管就是碳纤直接挤压成型的,强度低很多,也很便宜。有不良商家用挤拉管贴上3k碳纤的外皮冒充碳卷管的。分辨也很好分辨,用硬针挑碳管内测,挤拉管能挑出一根一根的长长的纤维,碳卷管一般就挑不出什么,还有就是用电钻打孔,碳卷管的孔边缘比较整齐,挤拉管边缘毛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x14的碳卷管差不多是这个价,没问题。挤拉管就是碳纤直接挤压成型的,强度低很多,也很便宜。有不良商 ...

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x14的碳卷管差不多是这个价,没问题。挤拉管就是碳纤直接挤压成型的,强度低很多,也很便宜。有不良商 ...

受教了~~买的时候好好问问,

楼主:
图纸已经画好,仿照大黄蜂机架,,碳纤和铝管、、CAD画的很烂,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