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一些关于零度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如题,如果我想自己DIY一个大八轴,有必要用YS-X6的飞控吗(目前看中X4 P)?如果买了,不加数传电台依然能用地面站功能吗?还有就是,零度的飞控除了能支持自家的云台就不能支持其他云台了嘛?那价格看的我揪心啊。

网友A:
X6停产了,X4P是最新的。不用数传的话得用WIFI也可以用地面站,但是距离有限了

网友B:
零度的飞控除了能支持自家的云台就不能支持其他云台了嘛?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的飞控除了能支持自家的云台就不能支持其他云台了嘛?好像是这样的

那还有什么功能多,好用的飞控呢?推荐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有什么功能多,好用的飞控呢?推荐一下嘛。

大疆的限制也一样,商品技术限制都这样,这2个我都用,毕竟要成熟些,其它的飞控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C:
用云台就得买双子星单控或一套双子星。   电台是为了增加传输距离,买的时候有wifi能在近距离连上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云台就得买双子星单控或一套双子星。   电台是为了增加传输距离,买的时候有wifi能在近距离连上地面站

哦?也就是说双子星能支持其他云台?嗯,在弱弱的问一下,“近距离”是多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说双子星能支持其他云台?嗯,在弱弱的问一下,“近距离”是多远呢?

不支持其他云台,距离不超过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其他云台,距离不超过100米

如果我要用其他的云台,应该用什么飞控呢?真心求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用其他的云台,应该用什么飞控呢?真心求问

比如用别家飞控飞行,然后用零度云台,那仍然需要买个零度飞控来连接云台,只不过这个零度飞控和飞行就没啥关系了。
我觉得其他家估计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用别家飞控飞行,然后用零度云台,那仍然需要买个零度飞控来连接云台,只不过这个零度飞控和飞行就没 ...

那么像飞度的云台应该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像飞度的云台应该怎么弄?

不太清楚。。去问问飞度的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清楚。。去问问飞度的人吧

好吧,那为什么市面上的飞都只能支持自己的云台,但是为什么云台这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6停产了,X4P是最新的。不用数传的话得用WIFI也可以用地面站,但是距离有限了

是吗?为什么x6看起来比x4高级很多啊?恩,再问一下,x6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