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电池一定要用光才可以充吗???

楼主(2014-12-27):
精灵电池一定要用光才可以充吗?????

网友:
买的时候店家告诉我说,30%即可,然后每隔20次再放电到0%然后充满。

网友:
精灵的电池就是被这样的误导折腾坏的

网友:
放电到0%然后充满?

网友:
3.6

网友:
设保护电压3.7V,3S的也就是11.1V

网友:
说明书说激活把电耗到百分之8就可以,,,,,听谁的?

网友:
楼主您好!精灵电池并不是一定要用光才可以充电,而是您使用完后电池电量不够了充电就行,而且禁止在飞行器飞行结束后,立即对电池进行充电。此时,电池处于高温状态,强制充电会对电池寿命造成严重损害。建议待电池降至室温,再对电池进行充电。理想的充电环境(0~40)可大幅度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电池每经过约20次充放电后,需要进行一次完整的放电和充电过程(将电池充满电,然后放电至电量为8%以下或电池自动关闭,再充满电)以保证电池工作在最佳状态。正确的使用电池会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建议楼主请按说明书的指导使用电池。

网友:
楼主,您好!精灵电池并不是一定要用光电才可以充电,而是您使用过后发现电量不够了就可以充电,而且禁止在飞行器飞行结束后,立即对电池进行充电。此时,电池处于高温状态,强制充电会对电池寿命造成严重损害。建议待电池降至室温,再对电池进行充电。理想的充电环境(0~40)可大幅度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电池每经过约20次充放电后,需要进行一次完整的放电和充电过程(将电池充满电,然后放电至电量为8%以下或电池自动关闭,再充满电)以保证电池工作在最佳状态。正确的使用电池会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建议楼主请按说明书的指导使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