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4-12-28):
新下的KT图纸,打算自己DIY一下,打开发现图纸上面没有标尺寸,怎么办啊?

网友:
按原图打印就行呗

网友A:
用PDF 打开以后百分百比例~选择你要打印的纸张~你就知道了这个图纸需要几张你选择的纸张大小来打印了!具体你研究一下!我以前弄过一架F22大概需 要16张A4纸这么大的比例 ~这样做出来的翼展80CM!Adobe Reader XI 11.0 你用这个软件打开你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DF 打开以后百分百比例~选择你要打印的纸张~你就知道了这个图纸需要几张你选择的纸张大小来打印了!具体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