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呀!!救救我吧!!

楼主(2014-12-28):
神呀!!救救我吧!!
我的HCP100S 配 华科尔 D7E 刷 Mckay  V4.0  加了两个三段开关,两个旋扭,内增加NRF24L01高频头,改功率。

现在两天过去了,十字盘乱跳 的现像 没再发生了

但是,正常飞一分钟后,便掉速不能起飞,尾电机只一个方向转的故障仍然在!!!

必须断电,也只能再飞不到一分钟,故障周而复始出现!!!!

苍天啊!大地啊!!救救我吧!!!!

自认 人品还不差,请别抛弃我哇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挂了?飞着飞着掉电压

网友:
逐一检查

网友B:
楼主你哪里的,能在附近找个会飞的老手帮你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挂了?飞着飞着掉电压

我共购了4粒电池,全新的,每颗都试了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哪里的,能在附近找个会飞的老手帮你最好了。

我是深圳宝安西乡街道的,没发现可有玩航模之友人,大家若知道附近有,望引荐认识,谢谢

网友C:
尾电机本来就是一个方向转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本来就是一个方向转哈

正确

网友D:
飞一会就掉转速
有可能电量不足:如果每块电都是这样,检查JJ电源输入插座插头、主电机电源插座插头、电调插座插头等有可能接触不良的地方。特别是被热缩管包住的地方是否虚焊。接收机虚焊机率少,在以上都正常时也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本来就是一个方向转哈

不好意思,新手言之不切。尾电机一个方向转,指的是打左方向舵没反应,右方向舵则一切正常。
而且每次刚开机 飞一分钟内一切正常。

网友E:
同样改控   模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改控   模拟中。。。

你同样 DEVO 7E 改的Mckay  V4.0  吗?   能用模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一会就掉转速
有可能电量不足:如果每块电都是这样,检查JJ电源输入插座插头、主电机电源插座插头、电调 ...

谢谢 模友的提醒, 电源,主电,尾电接头都有检查 是OK的。电调倒还没查,我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言之不切。尾电机一个方向转,指的是打左方向舵没反应,右方向舵则一切正常。
而且每次刚 ...

一个方向转 肯定只能转一面撒
另外一面转向时靠机机的自身摆动

不信你让大桨转起来  在左右转动  你看 机机 是两面都可以转 还是只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方向转 肯定只能转一面撒
另外一面转向时靠机机的自身摆动

谢谢模友指导,我学习中。

大桨转速不是太高,但还是会转的,并非不让大桨转在打方向舵。

而且完全相同的条件件,每次开机前一分钟内都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这一分钟能正常悬停不?你遥控器设置对了吗?

网友:
前几天看你发帖子,建议你买和HCP100练手,这个100S新手玩,完全不适合,会虐你的,小心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一会就掉转速
有可能电量不足:如果每块电都是这样,检查JJ电源输入插座插头、主电机电源插座插头、电调 ...

上面全部都再一次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松动或虚焊,看来JJ 的问题可能性很小了
很大可能是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