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OPRO2的AV线怎么接,狗2怎么设置AV输出

楼主(2014-12-28):
请教一下GOPRO2的AV线怎么接,狗2怎么设置AV输出,希望老手们能详尽具体点指教

请教一下GOPRO2的AV线怎么接,狗2怎么设置AV输出,希望老手们能详尽具体点指教

网友:
给个邮箱发给你

楼主:
按照上图看,两个AUDIO是不是只用一个行了

网友:
不要管AUDIO,那是声音,只需要输出视频即可,另外仔细看下你发的插头和沙发给你的贴图,插头是不一样的!一个三节、一个四节,狗要用四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