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OPRO2的AV线怎么接,狗2怎么设置AV输出,希望老手们能详尽具体点指教

楼主(2014-12-28):
请教一下GOPRO2的AV线怎么接,狗2怎么设置AV输出,希望老手们能详尽具体点指教

请教一下GOPRO2的AV线怎么接,狗2怎么设置AV输出,希望老手们能详尽具体点指教

网友A:
插头根部,输出AV,,一地一信号
狗二,是四芯小插头。2.5MM的,不是你这种。

网友B:
我是用耳机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根部,输出AV,,一地一信号
狗二,是四芯小插头。2.5MM的,不是你这种。

4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耳机线的

请问耳机线怎么接,还有狗上怎么设置

网友:
GOPRO2的AV接线图http://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3NzcxM3w0YzIyY2U0ZWJiNTRkM2U4NWMyYjJiOGQ5MzQzOGY5ZXwxNzQ3OTQ4OTIz&request=yes&_f=.jpg

楼主:
请问在GOPRO里面怎么设置AV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