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接收機接駁問題

楼主(2014-12-28):
我買了個模快,想問一下是不是video,GND接駁去視頻線就可以看到?

网友A:
模块还要加电

楼主:
我的模块上寫著這樣,應該怎樣接駁,可指度一下嗎?
GND
VIDEO
A6.5M
RSSI
+5V
GDN
CH3
CH2
CHI

网友B:
帮顶,这种接线还是要面对面才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