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辉盛 MG995 “真假鉴别”的置疑?

楼主(2014-12-28):
原帖:《辉盛 mg995 945 真假鉴别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100&extra=page%3D1&page=1

辉盛MG995,标称(无论真假都)数码舵机,DIGI SERVO。即然是数码,就不等同于数字。数字是0101二值量,但脉宽是线性变化的,没有数码的含量。而数码,则有MCU,有时钟晶振,有程序。
在国外网站看到一个MG995的内部照片,是这样的

其中含有Atmega8这颗8位单片机,于是我相信它是数码舵机。
而《辉盛 mg995 945 真假鉴别教程》一文给出的真伪辩别图则是

真主板也不过是一颗PWM脉宽调制集成电路,毫无数码的含量。
于是我产生疑问:难道国内辉胜大扭力舵机MG995就没有真正的数码货吗?难道假货已经把真货消灭了吗?

辉盛MG995原厂网址有详细说明:http://torqpro.com/?product=mg995

网友:
用了N久的辉盛,才发现假的居多....

网友A:
数字就是数码,叫法不一样而已,并且外部同意“真主板也不过是一颗PWM脉宽调制集成电路”的说法,看到那颗有源晶振了吗?由此可以证明,单片机存在于PCB的另一端!~

网友:
这货已被假货全部消灭,市场上99%都是假的

网友:
我早就給騙了,買來的都是假的。

网友:
说实话,我从来就没当他有真的...........

网友B:
楼主关于数码舵机的鉴别方法是不全面的,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本质的区别在于,数码舵机使用单片机来控制,早期的数码舵机因为利润高而且没有专用芯片,使用通用的单片机,例如你照片上那个用Atmega8的舵机,现在早就有各种专用的数码舵机控制芯片,里面集成了单片机,晶振和功率驱动,成为一个单芯片解决方案,成本大幅度降低,可靠性甚至更高(Atmega8在某些电压冲击情况下会丢EEPROM数据,舵机就变砖了),现在市面上的数码舵机一般都是单芯片的了

判断是否数码舵机,比较可靠的方法是看精度和反应速度,精度一般可以到0.3度,反应速度可以用arduino发送高频率小幅度动作,例如连续发送来回摆动3到5度的信号,信号间隔100毫秒到150毫秒,数码舵机会有正确的振动动作,模拟舵机没有反应

这个是西安亚同的数码舵机芯片
http://www.swip.com.cn/product.php?a=3&b=0&pid=0

网友B:
再说你那个图片里的仿品电机上有3条线,第3条线连到电机壳,对消除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有很大好处,这点比正品做得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你那个图片里的仿品电机上有3条线,第3条线连到电机壳,对消除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有很大好处,这点比正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即然根本就没有真数码舵机的情况下,不如把膺品做得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关于数码舵机的鉴别方法是不全面的,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本质的区别在于,数码舵机使用单片机来控制,早 ...

银燕数字舵机上用的?
西安亚同,深圳宽诚。

台湾辉盛不会用大 陆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就是数码,叫法不一样而已,并且外部同意“真主板也不过是一颗PWM脉宽调制集成电路”的说法,看到那颗 ...

过孔不就太多了吗?不大可能。
再说,反面一个单片机,正面两个H桥就足够了,这第四个芯片太多余了不是?

楼主:
看老外说, 买了5个MG995测试,结果有3个是数字的,2个是模拟的。

楼主:
还有这样的一种版本。至少是带晶振的。

网友:
辉盛现在好多假货,一直都不敢用了,我现在主要用银燕了

网友C:
回楼主,数码舵机=数字舵机。
单片机控制的舵机在模型应用有缺点,基本上好一点的舵机都在用专用的芯片了。

另外.25工艺的芯片还没有在大 陆种菜的技术含量高。

网友:
另外听说辉盛已经开始打假了,支持老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数码舵机=数字舵机。
单片机控制的舵机在模型应用有缺点,基本上好一点的舵机都在用专用的芯片了 ...

好一点的舵机?层主指哪些?我有JR的MP系列舵机,FUTABA的BLS,还有S9072,9071等舵机,发现他们都用的是单片机(FUTABA用的是8051F,JR用的是microchip的DSP),这是我用过的最高端的舵机了。
不知道层主说的好一点的舵机都使用专用的芯片,层主还有哪些更好的品牌舵机?德国的?

网友C:
Futaba的数字舵机一直用的是6461,BLS是另外加了一个专用的芯片,是硬件驱动为主。目前数码舵机专用芯片广泛应用的有6461,Mac900和KC9860,因为不同的价格各有市场。
最近有很多公司正在开发不同类型的专用舵机芯片,工艺也从以前的.25改成.13.

单片机控制的舵机用在模型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延时问题,但是用在很多用途上面会很好。

网友:
假货太多,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数字舵机一直用的是6461,BLS是另外加了一个专用的芯片,是硬件驱动为主。目前数码舵机专用芯片广 ...

我手上的futaba 9072sb 和9071sb用的是Silicon Labs 的C8051F334芯片,JR的MP系列用的是MICRO CHIP 的DSPIC(有模友发过图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futaba 的9257,9253,用的是PTC2422,JR的有一些型号是M6461FP。

但是9072SB和9071SB用的是C8051F334芯片。

不知道你说的延迟是指什么?

楼主:
这个舵机已经是被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的clone......clone。
分不清原版了。

网友:
在我印象中 辉  就没有真的

网友:
淘宝上的辉盛多是假的,店铺价比出厂价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