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两轴免调无刷云台,转向偏头怎么办啊

楼主(2014-12-28):
各位大神,就是淘宝最便宜那种免调云台,装在飞机上,不转向很好,就是在飞机转向的时候云台会偏!怎么回事啊?求帮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遍的 , 做6面校准

我不清楚这个板子是什么型号,应该用什么软件调参,校准,与其他的板子是通用的么?

网友B:
做六面校准,另外,接电时初始位置一定要正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六面校准,另外,接电时初始位置一定要正水平。

好的,谢谢,那个六面校准用什么软件啊?能发给我一份么?非常感谢1066026219@qq.com

网友:
什么牌子啊

楼主:
没有牌子,就是淘宝上300那种

网友:
你太幸福了300

网友:
六面校准要好好看看说明书,比较复杂的。

网友:
模式没选对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哦 转向就偏头 请问楼主调教好没有吖?用什么方法的请指教一下小弟吧。谢哦

网友:
是否重心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