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PM-mini与华科尔RX601接收机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4-12-28):
经过我一段时间对APM-mini的研究,我摸索到了一些对于APM-mini与rx601接收机的连接方法,就如我发的图,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大家请看图!)我是用电调供电的,电调的BEC输出电源线已经连接了接收机、舵机了,但仍未连接APM-mini,请教各位大神,电调的BEC输出的电源线是接在APM-mini什么位置的?是+5v和GND插口吗?

网友A:
APM不懂,别的都懂,试着帮分析下,你从接收机到你那个APM是单线么还是和舵机一样是3线,3线才有供电,电源正,地,信号3根

网友A:
如果图里面黄线都是单线信号的话,那么根本没有电源共给AP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里面黄线都是单线信号的话,那么根本没有电源共给APM啊

我发帖就是来问应该怎么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不懂,别的都懂,试着帮分析下,你从接收机到你那个APM是单线么还是和舵机一样是3线,3线才有供电,电源 ...

APM-mini只有一根信号线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mini只有一根信号线输出!

那就BEC那里分出线来呗,看图片,BEC出来红线到APM5V那里,黑线到地那里,不过要确认你BEC电压和你APM要求的是否一样,就是说你那里标的APM是5V,BEC出来是不是5V如果是接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BEC那里分出线来呗,看图片,BEC出来红线到APM5V那里,黑线到地那里,不过要确认你BEC电压和你APM要 ...

黑线是接在GND那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线是接在GND那里吗?

恩,GND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