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飞空、设置都没问题、但是起落架一收放电机就停转了、 ...
x4飞空、设置都没问题、但是起落架一收放电机就停转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8):
如果只接一只腿、都正常、一旦接两只腿、收起脚驾过程中在没收到底前一拨伸开
电机
就亭转了、、、、反正只要一收脚驾电机就亭转???而单腿没事
还有我的是飞越960、海天
云台
、索尼5r微单、这云台怎么对重心这么敏感、怎么调都不行、老是吱吱叫、店家说是重心没填好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的?我有次用X4,外接的舵机多了点,结果就悲剧了,本来想空投的,结果把多轴空投下来了,空中停机

网友B:
接收机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C:
單獨供電試試看還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