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華克猛犬 M41A3

楼主(2014-12-28):
剛購入此車時打開電源玩不到1分鐘 就不想玩了 因為遙控器的控制是斷斷續續的 一下可以控制一下不行 遙控的距離是在面前也一樣的 果然除了便宜 什麼都不能要求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換了 2.4G遙控器
果然換好後就一切正常 再來就是電池 直接換上鋰電 這樣時間就可以玩到我不想玩都還有電 目前只玩到30分鐘就休息了 沒測過實際可以玩多久 其他都還是原裝 選這部車就是看上他底盤高所以也都在戶外玩  目前打算壞什麼再換就好

网友A:
嗯,很是精致啊

网友B:
坦克里就喜欢M41A3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很是精致啊

感謝 還是原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里就喜欢M41A3外形

我是喜歡底盤高 適合戶外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喜歡底盤高 適合戶外跑

编程版和冒烟版有什么区别,我记得还有无控版的来着。
另外你改的控是恒龙的还是把里边电路改了。

网友C:
给你几个升级建议:
1.更换带轴承的钢波箱;
2.更换带轴承的诱导轮;
3.更换金属驱动轮;
4.更换声组,电调;
5.给塑料履带挂胶(详细方法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贴)
这些全换完了,基本越野玩问题就不大了,全下来估计要投资1000元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版和冒烟版有什么区别,我记得还有无控版的来着。
另外你改的控是恒龙的还是把里边电路改了。

我的是冒煙版的編程版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控是恆龍出的2.4G通用版 直接換裝就好 沒有再改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升级建议:
1.更换带轴承的钢波箱;
2.更换带轴承的诱导轮;

好的太感謝了 我會慢慢升級的 履帶我是打算用金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太感謝了 我會慢慢升級的 履帶我是打算用金屬的

金属履带只会给你的塑料悬挂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个人不建议使用,我的原厂塑料履带挂完胶,1年多了,根本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履带只会给你的塑料悬挂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个人不建议使用,我的原厂塑料履带挂完胶,1年多了, ...

好的 那我就用塑料的履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升级建议:
1.更换带轴承的钢波箱;
2.更换带轴承的诱导轮;

兄弟 你好·· 我正在纠结是要入哪款坦克比较适合越野 而且要耐操 淘宝商家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豹2A6的利润推荐我用豹去越野 而且还说华克猛犬的问题比较多 这是真的吗?

网友:
通过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好·· 我正在纠结是要入哪款坦克比较适合越野 而且要耐操 淘宝商家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豹2A6的利润 ...

我目前玩到現在都沒什麼問題 有改的東西也說了 其他都是原裝的還沒壞什麼 建議遙控器直接換2.4G比較好 我選這部車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算是比豹2便宜 萬一不玩 還不會太浪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玩到現在都沒什麼問題 有改的東西也說了 其他都是原裝的還沒壞什麼 建議遙控器直接換2.4G比較好 我 ...

我手头是已经有一部虎1 钢波箱的了 最近又拿出来玩 感觉虎就是在家跑跑不错 而且比较喜欢虎的经典造型和背景故事 但坦克不去越野就真没意思了 所以想搞台就拿来纯越野的坦克 手头倒是有好几台几千元的大比例遥控短卡 攀爬车 这类超级耐操的越野车辆 要想跟他们比较当然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起码速度和越野能力要跟上 我就是在纠结着要这华克猛犬还是现代的坦克 价格不是问题··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是已经有一部虎1 钢波箱的了 最近又拿出来玩 感觉虎就是在家跑跑不错 而且比较喜欢虎的经典造型和 ...

那這樣我給不了你建議了 我是坦克新手 這是第一部車 您可能要問其他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是已经有一部虎1 钢波箱的了 最近又拿出来玩 感觉虎就是在家跑跑不错 而且比较喜欢虎的经典造型和 ...

我也玩儿攀爬车,和攀爬比起来,坦克需要维护和注意的事项多的多,就算是田伯伯的产品也做不到完美。。。
豹2车体大,可改动的空间大,还可以用双流波箱,所以也是挺好的选择,我是2战坦克迷,所以基本考虑范围还是在2战坦克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好·· 我正在纠结是要入哪款坦克比较适合越野 而且要耐操 淘宝商家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豹2A6的利润 ...

3号个人认为是最漂亮的,但是其尺寸真的好小
猛犬通过性最好,避震改造最简单

个人觉得恒龙的任何车型如果喷涂技术到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驱散对鬼子货的一些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這樣我給不了你建議了 我是坦克新手 這是第一部車 您可能要問其他大神了

我也入了华克猛犬!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057&page=1&extra=#pid149562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入了华克猛犬!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057&page=1&extra=#pid14 ...

那太好了 這樣就可以一起討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 這樣就可以一起討論了

我入了诱导轮长螺丝还有轴承改装套件,准备加强,传说诱导轮容易撞断,我拆开看了,确实诱导轮直接锁在车底盘的塑料柱子上头,并且安排在第一个位置,越野时候遇上障碍,可以在操控上避免通过时候用高速的撞击,但有时候却避免不掉车头下大落差时候,车体控制不住重心突然车头着地,那诱导轮会第一个接触地面的冲击,这样锁诱导轮的柱子就会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