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装好的4轴只有推油门有反应,打其他舵都没反应

楼主(2014-12-28):
先上图
用的是华坑的D7E控,检查过飞控与接收机的连线是没有错的,也按照教程一步一步的调试过飞控,但不知道为啥推油门电机转,离地1CM左右机子偏右飘、慢慢的逆时针旋转,打方向、副翼、升降舵都没有反应。求大神们指教,无尽感激!!

网友A:
看看飞控怎么解锁,是不是还没有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飞控怎么解锁,是不是还没有解锁呢。。。

这飞控是没有锁的,上电对频后可直接飞

网友:
右飘左转?

网友:
这是什么飞控,,没见过,,看下你的模式选择的对么?手动模式还是定高自稳?还有,桨有没有反,电机倒转没?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的机子还没起飞呢,是手动模式吗?油门推到顶了也只能离地1厘米?

网友:
应该是桨的问题,我之前试过用这飞控。用便宜的山寨桨飞机确实不稳,那些桨动平衡太差。但和卖家沟通后换了乾丰 GF1045后就有质的改变。现在非常稳定,在无风的情况下基本可以脱控十几秒。

网友B:
是不是没PID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PID参数

X6这个飞控,基本是不用调的,也没有什么pid的东西。插好线 通电就能飞。相应调整一下感度。唯一的就是用好一点的桨就可以。
可能是这个飞控比较敏感。我现在他飞QAV250 穿越。效果比CC3D还好。

网友:
我也用的X6,飞直机手法玩。楼主你开机用手举起JJ推点油门,然后前后左右倾斜摆动机器修正反应是对的吧?接着试试摇杆反映看。问题可能出在控和接收上。接收用一个舵机测一下看各通道反应。

网友C:
不过用D7E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你改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用D7E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你改过吗?

没改过哦,是以前玩微直是用的,新手低飞练手,什么设备都不挂,d7e够用了,我是想到以后练熟了玩航拍再升级更好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