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成渣 问题怎么摔的我都不知道

楼主(2014-12-28):
用的NAZA Mlite  今天无风  充了两块电  爽飞了一电后   换上第二块电后  暴力飞了一把航线   然后悬停准备转弯  然后第一个轴抖了一下   整机就不听话了   直接从20多米空中落下   摔的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    飞了小半年 今天第一次出事  我也是醉了   我一学生党   搞这么一架机子真不容易啊  这一摔白费了  伤心啊

网友A:
飞机不是玩具,摔机要总结,直升机高手都是摔出来的。

网友B:
子 dan~头你拧紧了么

网友:
貌似是没电了

网友C:
多轴隐患大容易出问题,同学还是飞电固吧

网友:
摔一下 长点记性

网友D:
楼主报下损失,目测只是桨受损,机臂没有折断仅脱落,机架中心板也没看到大的损伤。不知道电子设备什么情况。楼主多多总结经验,但愿这是楼主最后一次“空难”

网友:
都不是土豪,且飞且小心吧

网友:
吃一暂长一智 继续努力

网友E:
你这个炸发,还真没见过。  貌似不是短了。

网友:
炸得太惨了。唯独脚架完好?

网友F:
这么大轴距的机架只用1个管夹受力就那几毫米,机臂脱落正常,看看我的360机架,受力部分达40mm,怎么炸也不用担心机臂脱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3554&extra=
目测是电池问题掉压快导致供电不足naza直接停机高空坠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轴距的机架只用1个管夹受力就那几毫米,机臂脱落正常,看看我的360机架,受力部分达40mm,怎么炸也不 ...

这个管夹   卖家说可以的  可是电池电有12.1va啊   莫非暴力飞不行吗  我经常暴力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夹   卖家说可以的  可是电池电有12.1va啊   莫非暴力飞不行吗  我经常暴力飞的

同学,做个力臂实验,你就知道一个管夹是否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轴距的机架只用1个管夹受力就那几毫米,机臂脱落正常,看看我的360机架,受力部分达40mm,怎么炸也不 ...

赞同

网友G:
就你这个机架还暴力,慢慢飞不掉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你这个机架还暴力,慢慢飞不掉都不错了

为什么

网友H:
但看楼主发的图片就已经明确了为什么炸机了,难怪呀!

网友I:
能体会楼主心情!我也摔了一架!直飞掉头,结果头调到一半就调不过来了~~直直地撞楼!结果~~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体会楼主心情!我也摔了一架!直飞掉头,结果头调到一半就调不过来了~~直直地撞楼!结果~~废了~~~

同是苦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看楼主发的图片就已经明确了为什么炸机了,难怪呀!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是玩具,摔机要总结,直升机高手都是摔出来的。

这不是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 dan~头你拧紧了么

必须拧紧    我有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隐患大容易出问题,同学还是飞电固吧

飞两年电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报下损失,目测只是桨受损,机臂没有折断仅脱落,机架中心板也没看到大的损伤。不知道电子设备什么情况 ...

GPS模块碎了   这是最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炸发,还真没见过。  貌似不是短了。

什么短了

网友J:
这样的结构,炸机也属正常,何况还是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结构,炸机也属正常,何况还是暴力飞

不合理吗

网友K:
厉害了,摔成这样,人没伤都是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了,摔成这样,人没伤都是小事。

从不在人群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你这个机架还暴力,慢慢飞不掉都不错了

钓爷到处欺负小孩

网友L:
diy多轴 也就一百次起降的寿命,你不知道么

网友:
成本机200次左右

网友:
虽然还没摔过,但是能体会楼主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L:
diy多轴 也就一百次起降的寿命,你不知道么

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