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油门行程有必要么?

楼主(2014-12-28):
新手不太明白电调校准的问题,有这么几个疑问。

1. 四轴的电调最后还是通过飞控给的信号,通过接收机进行校准是否真的有意义?
2. 几个电调如果不完全一致,最后通过飞控补偿还是会达到平衡的吧。

网友:
非常非常有必要  退一万步说 又不是很复杂 做一下无妨的

网友:
可以試試不刷,享受起飛秒翻的快感

网友:
必须的啊

网友:
如果你想炸着玩,也可不校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上面的只是说不行,没有回答楼主的两个问题

网友:
飞控不平的时候输出到四个电机的信号大小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A:
飞控不平的时候输出到四个电调的信号大小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B:
初終點都不一樣,要怎麼做到送出一致的訊號?就算能,反應也慢了半拍
更何況飛控能不能做到這個補償也是問題,怎會沒有校準的必要?

為何沒人回答?因為太初淺了...

网友C:
X疆号称不用校,LZ懒的话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平的时候输出到四个电调的信号大小是不一样的啊?

如果重心不是在正中,那么对于飞控来说其实也相当于电调没有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X疆号称不用校,LZ懒的话可以试

用的NAZA lite飞控和好盈Xrotor电调,没有加GPS,姿态模式不是很稳,决定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終點都不一樣,要怎麼做到送出一致的訊號?就算能,反應也慢了半拍
更何況飛控能不能做到這個補償也是問題, ...

我觉得对于飞控来说,电调没有校准和飞行器的重心不在几何中心是一样的效果。重心没有偏离太多、电调差距不是太大,那么飞控应该能调整过来吧。

我自己的四轴当时懒得校准,飞了几次,感觉不稳,但是也不知道电调之间偏差有多大,今天校准了一下,电池没电了,也没试成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NAZA lite飞控和好盈Xrotor电调,没有加GPS,姿态模式不是很稳,决定校准一下试试

指的是电调,不是飞控

网友D:
飞控的补偿是输出不同的PWM信号给电调。
如果电机行程跟电调不匹配,那飞控的补偿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还是按教程做一遍吧,何况也只需要校正一次。

网友:
明白了,原来是电调行程和飞控不匹配

楼主:
看来不校准飞了一次真是拼人品啊,今天校准了一次,感觉稳多了,正在调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的补偿是输出不同的PWM信号给电调。
如果电机行程跟电调不匹配,那飞控的补偿就没有意义了;
所 ...

调行程不是接收机和电调之间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行程不是接收机和电调之间的么?

电机跟电调哦。

楼主:
这个怎么校准的?我的电调给的说明很简单,只有调整油门行程和进角设定,好赢Xrotor 40A的

网友D:
油门行程调整必要的;论坛教程一大堆,几乎都是一样的方法;
1。开控油门最大。
2。接收机电调接电,
3。等信号声响完,立即拉油门到最低。
4。等信号声响完,接收机电调关电。
结束。
建议看看PP的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调整必要的;论坛教程一大堆,几乎都是一样的方法;
1。开控油门最大。
2。接收机电调接电,

我就是这么调的,这个难道不是电调和接收机之间的么?

网友:
找校准视频呀,最好是校准2次以上。

网友E:
1.有。起飞时飞控会根据机身倾斜情况向电机输出的,飞控也不知道电调校准成什么样,就按默认几个都一样的来,很多四轴起飞掀翻就是这么来的。
2.起飞时没办法那么快反应补偿,除非你手动熟练,协助飞起来,但是也作用也有限。不然飞都飞不起来,飞控也没办法补偿。

油门行程最好通过飞控集体校准,一般飞控都有这个功能(kk、mwc、apm都有,qq没有,其它的不清楚),不然效果不一定好。还有补偿也只在有自稳模式的飞控上会有,但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起飞时飞控会根据机身倾斜情况向电机输出的,飞控也不知道电调校准成什么样,就按默认几个都一样的来 ...

飞控能校准的话我就理解了,但是我用的NAZA,飞控没这功能,所以我才考虑用接收机校准的必要性。
你这一解释就明白多啦~ 谢谢啦。

网友:
飞控给每一个电调控制量的原始基准就来自于遥控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控能校准的话我就理解了,但是我用的NAZA,飞控没这功能,所以我才考虑用接收机校准的必要性。
你这一 ...

不客气的,一定要注意细节,多轴有自稳飞控,炸机经常不是技术原因导致的,都是细节没注意,或者带病飞什么的。别着急飞,尽量都耐心调试好,一步步来。你对飞机好他才让你随心飞啊。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的,一定要注意细节,多轴有自稳飞控,炸机经常不是技术原因导致的,都是细节没注意,或者带病飞什 ...

是的,真的很需要耐心,今天在调感度,一次一次的调,我都担心usb口会被插坏……

网友:
感度可以参考下网上别人的参数,自己再根据情况一点一点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