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天7第7通道设置.

楼主(2014-12-28):
玩的QAV250..鸡鸡小了 掉草里不好找 所以弄了个追踪器,CC3D要插6根线到接收机,所以追踪器器的信号线只好插到第7通道
问题来了~怎么设置第7通道到2段开关???从来没用过这个通道呢~~~

网友A:
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开关,三段开关,不开教练机的话默认就是第七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开关,三段开关,不开教练机的话默认就是第七通道。

嗯~发现了~谢谢~

网友:
如果有通道显示就直接插上,然后拨动开关看一下呗。

网友:
有没有厂家生产小拉烟的,找不到了拉个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