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与遥控器匹配成功之后加油一个电机和另外3个不同步

楼主(2014-12-28):
求助APM2.8与遥控器匹配成功之后加油一个电机和另外3个不同步转,小油门(图上4号)电机不转,大油才转,重新匹配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哪位老师能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现象。。第一次是重新做了次油门行程校准 好了。。第二次是浆夹松了。。。建议查看电调接线是否有虚接的地方
个人体会是  JJ在天上一切正常。。在地面时有时会出现某个电机起步慢。。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校准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