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50 pro 无副翼,k8陀螺仪,rx1002接收,d10遥控器该如何调机?

楼主(2014-12-28):
买了个飞越450,d10控,rx1002接收,k8黄色陀螺仪,连接电脑该如何设置陀螺仪参数,还有控的参数,油门该设置多少?请高手指点?

网友:
慢慢一步一步来吧,可以先从亚拓版块的置顶贴中看看如何装机,再找论坛里的调试贴,安全第一!

网友A:
我就是用这些东西的,除了飞机是富丽的。调试这个过程烦琐复杂,不容易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这些东西的,除了飞机是富丽的。调试这个过程烦琐复杂,不容易说清楚的

有学习的贴子或教程吗,给我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