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玩到后来都是混血

楼主(2014-12-28):
最初的一架V922,现在用的F47的尾桨,HCP100的头罩,V977的尾杆和电机座,不知名的大桨。V922的锁尾一直很烦人,现在用了977的尾杆效果很好,意外的好。

网友:
差点看成450

网友A:
这小飞机一炸也坏呀,不是说耐炸嘛

网友:
哈哈,我的也是977+f48+cp+不知名大桨和尾桨

网友:
越炸越新

网友B:
这个样子尾巴不重吗?

网友:
mcpx吧,其他小鸡都是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尾巴不重吗?

实际增加1克重量,尾巴长锁尾更好了,也更耐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飞机一炸也坏呀,不是说耐炸嘛

跟大机比当然耐炸多了,大机掉下来不是捡起来就能再飞的。。。

网友C:
977的头罩能用什么其他飞机的代替呢?原厂的太贵了 进价就22 一个破塑料壳子要20多 伟力穷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7的头罩能用什么其他飞机的代替呢?原厂的太贵了 进价就22 一个破塑料壳子要20多 伟力穷疯了

V977的头罩设计的不错,比较耐用,你把定位孔周边和对着起落架前支脚的地方稍做一些加固(比如贴一些结实点的胶布),能用很久。我入手之后几个月了还没有换过,有点小伤而已,而别的部件都炸坏多次了。所以就别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