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橘子刷了最新OpenLrsng,上电后红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4-12-28):
最近刚入的大橘子 100mw 放在发设计上开机后蓝色灯闪烁, 随刷了最新的OpenLrsng后, 无论是插在发射机上还是用FTDI 3.3V供电, 红色灯就闪一下之后就一直没反应了,上电前按住按钮也没什么反应,喇叭也不会叫,但是FTDI把TX,RX都接上后 上电红灯会闪,但是蓝灯没亮过 然后连接软件也没问题 请问用过的高人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2015-02-25):
ftdi的电平是3.3还是5v的?

网友B: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样的现象,不能通过按键对频,用openlrsng-configura软件连接上后红灯常亮,蜂鸣器常响,打开接收后一点rx module就报错,输出:
11:46:38 -- Trying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the RX module
11:46:39 -- Transmission CRC check for command: 3 failed, re-connecting is advised

网友C:
刷错固件了,橘子模块要刷硬件类型为2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