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5N改制式。

楼主(2014-12-28):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
s900
z15 5n
sony 5n
DJI 5.8G
图传
。
iosd。。
问题:监视器画面显示不全
左右行看不到高度,速度,
上下行看不到GPS信号和GPS模式ATT模式和手动模式。
求助怎么给sony 5N改制式。
ps:相机的所有图标显示齐全。

网友A:
不可以改的

楼主:
那怎么弄???完全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改的
那该怎么弄?完全没有办法了!

网友B:
这不是相机的制式问题,而是iOSD的现实数据问题,可以连接iosd进行软件调参,或者换一款监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