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来讨论讨论这种锁扣插头的优缺点

楼主(2014-12-28):
aaaa

锁紧

锁紧

打开

打开

打开

打开

网友:
想要断开的时候不好用力

网友A:
个人观点,不对请见谅,这个设计不是很好,无关乎功能,就一条,简单问题复杂话就不可取

网友:
完全没必要

网友:
重了,一个香蕉头就行了

网友:
何必这么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不对请见谅,这个设计不是很好,无关乎功能,就一条,简单问题复杂话就不可取

有个功能你可能忽略了,这个插头不是为了解决插头脱落的问题,而是为了好拔的,每次拔插头你不觉得很费劲么?

网友B:
楼主是来炫耀花图水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功能你可能忽略了,这个插头不是为了解决插头脱落的问题,而是为了好拔的,每次拔插头你不觉得很费劲 ...

也许我是理科生的缘故,语文实在是差,导致楼主都没明白我说的啥,再次表达一下个人观点吧,这么一个插头搞这么复杂,就是我说的简单问题复杂化,就这一点,就可以放弃了,根本到不了谈功能的层面,当然也可能是我短视。不过楼主会画图我就不会这确实值得赞赏,帮顶

网友:
这个设计挺不错的
但是你换电池的时候还得带螺丝刀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插头拔下就好
因为中间连接连接片
连接片还要做个快拆的才行

网友:
楼上有理啊

网友C: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单独出来做,
只在插头上做几个卡榫,
把楼主设计的结构单独拿出来作为配套工具使用,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一个模友只需要购买一个这样的工具就够
这样既减轻重量、降低生产成本又方便了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单独出来做,
只在插头上做几个卡榫,
把楼主设计的结构单独拿出来作为配套工具使用,就 ...

一句话点透我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炫耀花图水平的。

这种图还用拿来炫耀么…

网友:
拔插头确实费劲,不过也没必要这么复杂。记得内存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句话点透我了,谢谢啊

不客气,非常棒的想法!推广了造福模友就更好了

网友:
买正品艾麦斯的头  山寨的肯定不好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功能你可能忽略了,这个插头不是为了解决插头脱落的问题,而是为了好拔的,每次拔插头你不觉得很费劲 ...

当到了不费劲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于是空中接触不良的结果就出现了。

网友:
两头都是固定的?电池端怎么取?而且现在的xt60插头并无接触不良压力,何必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