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豹原地迴轉很慢, 求救

楼主(2014-12-28):
剛提升了高度以及加入钢制内衬   , 發現原地迴轉慢了很多, 是否履帶太緊, 還是車重了, 迴轉摩打不夠力?

求教各位解決方法

网友:
田豹的齿轮箱的动力2斤都没问题,是不是你换了转向电机,建议你换28t的转向电机,我的是32t的极其的慢

网友:
换个马达就OK了!换个28T的!最好撸个27T,但是太贵了!

网友:
一边加各加一节履带试一试!祝你成功!

楼主:
剛再測試, 發現我一拿起上半身, 轉速馬上加快, 應該是超重了

原廠電機是27T, 所以要買更快的電機,   但相對扭力又差了...煩.

不過我都想知, 為何其他升級了田豹的車長沒有提及過這個問題

网友:
超重后电机负载大了,很多电能转化为热能,所以效率低,检查电机温度。

网友:
我的车就转的超级慢,32t的,有的时候还转不动了

网友:
难道是电调输出的限制

楼主:
你說的是, 電調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標準(限制最高速度, 但行車表現像真細膩), 一個是大電流(可最高速行車轉向),

標準模式就轉得很慢, 大電流模式就可以轉得正常地快, 但電機聲音很大, 慢速前進就做得不太好,

我昨天再上一個35T, 結果都是慢, 可能要用21T,

另一個方法就外接電調專門控制迴轉電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 電調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標準(限制最高速度, 但行車表現像真細膩), 一個是大電流(可最高速行車轉 ...

对了,田豹的电调这两个档的功能只是调节转向电机的电流还是跟直行电机一起调节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原地转向时配合推动一丁点前后摇杆会有惊喜

楼主:
是的, 這也可解決, 或者可能做混控...

网友:
越玩问题越多!

网友:
换马达 还有调整电调模式 至于你说的低速线性不好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调节油门曲线 缓解

网友A:
换田宫540马达23T,型号53930,转速高扭力大,跑得快转的也快!直行,转向都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田宫540马达23T,型号53930,转速高扭力大,跑得快转的也快!直行,转向都用它!

請問你的豹2 有沒有改裝過??例如加钢制內衬

网友:
一直在改,自己做个钢内衬,目前全重9公斤多点,全钢路轮,全钢履带,半钢半铝防雷底板,360度旋转炮塔电滑环。

网友:
无他,惟重尔。我的已有9KG左右,感觉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