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越680改750轴距六轴狗云台下挂延长方案。

楼主(2014-12-28):
飞越680的机架,加到了750轴距。挂的三轴狗云台

现在的问题非常尴尬:如果云台挂的比较靠前,就很容易被前方的两个电机风吹到,会抖的很厉害。如果往中心板的位置挂一点,抖动可以消除,但是非常容易拍到桨,往前速度稍微快一点,桨就露出来了。总不可能拍正下方吧。

试过在黄框的位置加20mm铜柱延长,可是效果还是不明显,依然很容易拍到桨,好像也有点轻微抖动。可以看下这个视频。

求助下资深老模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下方还有14厘米的空间,希望能延长下来10厘米。

楼主:
真的是鱼和掌不可兼得吗?

网友A:
奥迪A7是玩具还是模型?

网友:
很快就会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的载机了

网友B:
其实拍到桨,你后期上下遮一点黑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迪A7是玩具还是模型?

奥迪是楼下过道捡的,还没时间修。呵呵。。

网友C:
靠前振动应该不是风吹的,否则也太靠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前振动应该不是风吹的,否则也太靠前了吧?

没有很靠前,就是出中心板一点的位置,测试过N多次了,一往前打杆就抖,确定是风吹的。悬停很好。挂回中心板正下方,向前打杆也不太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拍到桨,你后期上下遮一点黑边即可

那样很多画面都不太好拍出来了,现在这样起码要20米以上,镜头往下低。

网友D:
买几根铝柱把云台整个往下放点,我就是这样弄的,没发现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几根铝柱把云台整个往下放点,我就是这样弄的,没发现什么不妥

我用过20mm的铜柱,往下放一点解决不了太大问题啊。还是容易拍到桨。你那铝柱最长放下了多少厘米?我这总不能找100mm的铝柱往下放吧,那样肯定会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20mm的铜柱,往下放一点解决不了太大问题啊。还是容易拍到桨。你那铝柱最长放下了多少厘米?我这总 ...

只有换4轴了,6轴挂go多浪费的,呵呵,这云台效果还是可以撒,一直在关注中,最近都没有怎么见你上qq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很靠前,就是出中心板一点的位置,测试过N多次了,一往前打杆就抖,确定是风吹的。悬停很好。挂回中 ...

好的,请问电池挂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20mm的铜柱,往下放一点解决不了太大问题啊。还是容易拍到桨。你那铝柱最长放下了多少厘米?我这总 ...

我用60mm的铝柱,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请问电池挂在哪里

电池挂中心板上面的电池板上呀。

网友E:
其实,你可以试着给云台上面加个罩,就不怕风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可以试着给云台上面加个罩,就不怕风吹了

我怕加了罩之后受风面积更大了,更容易抖,而且这个罩也不知道怎么加啊,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云台上面有加罩的呀。

网友F:
云台效果太挺不错

就是 为什么要加长轴距呀  原来的轴距配合的就很好了 不是吗

网友:
加长机脚  云台下移

网友:
云台你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云台效果太挺不错

就是 为什么要加长轴距呀  原来的轴距配合的就很好了 不是吗

原来680只能上12寸桨,这么大动力的电机装个12寸桨太憋屈了。续航时间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680只能上12寸桨,这么大动力的电机装个12寸桨太憋屈了。续航时间也不行。

噢。你的是六轴。那六轴怎么还挂狗呀

网友G(2015-02-26):
这是那个600多的3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那个600多的3轴云台?

是的

网友:
某越的JJ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不适合挂狗

网友:
整个上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