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狗云台改为808云台

楼主(2014-12-28):
808为38g, 狗3及类似的产物都在80g. 直接放上去不平衡,加配重不是我的风格。
可以减重的部件:(减重后效果)

插一脚,不是碳纤维的板子,现在碳纤维真的就这么难买吗?

楼主:
808摄像机也改镜头位置,配合云台,云台pitch电机位置也改变了安装
减重前:

减重后:

网友A:
总重可以秤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可以秤一下么

2楼给出了

楼主:
这种云台,
1、重心及减重调节的好,只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忽略),
2、调的及格,会发出滋滋的交流电磁铁工作的声音,但是手摸上去不震动(微弱),不影响摄像机拍摄。
3、调的一般,会发出滋滋的交流电磁铁工作的声音,手摸上去感到略微震动,稍微影响拍摄(小果冻)。(至少心里上感觉)
4、重心调的大概,会边抖动边做出相应的动作,不能拍摄,(大果冻)
5、抽风

网友(2015-01-27):
楼主,请过程 详细点,808性价比高,准备象你这样搞

网友B:
LZ,请教一下,这个云台4S可以直接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教一下,这个云台4S可以直接输入吗?

不可,云台上面的电调是3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云台上面的电调是3S的,

网友C:
808这么轻,我打算用舵机云台了……

网友D(2015-03-13):
引用 网友C:
808这么轻,我打算用舵机云台了……

请问你打算用哪种云台啊,能否给个链接,我现在正在为808云台的事情发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打算用哪种云台啊,能否给个链接,我现在正在为808云台的事情发愁呢

淘宝直接搜mobius云台就行

网友E:
我的808三轴云台266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808三轴云台266g

这么吊,电机都是更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吊,电机都是更小的吧

三个28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云台,
1、重心及减重调节的好,只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忽略),
2、调的及格,会发出滋滋的交流电 ...

请教下,我刚买的这种云台,免调版,挂的山狗4000,但是无论怎么调整位置,都有抽风的现象,或者开始不抽,一会就频繁点头抽但是幅度不大,就像点头一样。说实话我对电子不是很精通,这种所谓免调试的是不是可以按控制板的复位键,解决问题,我按了但是效果不好,还是那样,请问下,是不是必须链接电脑,用软件重新调试

网友(2015-06-19):
引用 网友C:
淘宝直接搜mobius云台就行

你买了808云台了么?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