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啊,没有卖带dvr的,请教大家鹰眼锐视如何加装dvr

楼主(2014-12-28):
真实后悔,没直接买个怀情版,买了标准版,,,,,如下图,某宝能买到dvr模块,打开鹰眼锐视普及版一看,正正好好,貌似就是原厂模块, 只是不知道如果和链接,其实就四根有用,电源正负,视频,音频,是暴力焊到发射模块上呢(模块上怎么焊,线序看不懂,图4)?还是可以直接板子的插口上(板子上正好有个一样的插口,如图3)?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鹰眼用料挺足啊,我的是旗舰版,没舍得拆

网友:
左下角排线可能是预留吧

网友:
我也是一步到位入旗舰版了,因为我遵守着“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一基本原则

网友:
我也是旗舰版,不过我觉得这个除了焊接上以外,固件也得支持吧?要不你就算焊接上了,线也对了,没法控制也不行呀。

网友:
你可以尝试联系厂家看能改不

楼主:
厂家?怎么联系?

网友A:
固件是个问题,不过你要是能不能吧 AV OUT找出来的话,直接单独这个模块工作是一样的。只是不能回放。。要回放的话,的把这个的 AV OUT 接在 显示器的AV IN上面应该可以。

网友:
接收机模块 98元。。自己DIY  模块加7寸加DVR  450R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个问题,不过你要是能不能吧 AV OUT找出来的话,直接单独这个模块工作是一样的。只是不能回放。。要 ...

不要求回放,只要求能录就好,请问如何接线(图片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求回放,只要求能录就好,请问如何接线(图片4)

这要看你的DRV板子的接口定义了,这个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DRV板子的接口定义了,这个不好说。

没那么复杂,就四根线,红黑正负,黄视频,白音频,怎么接图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朋友手上有旗舰版的 好心打开后盖拍些照片看看怎么排线的吧。

其实要求不高的话,没有那么复杂,把模块的4根线焊在接收模块上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能完美兼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专业版的上面有2个接受,我看了下说明书感觉直接和鹰眼的输入和输出线上接好供电就行

估计固件可能不支持,两个接收也无所谓,和我图片4一样,只要接上就行,只是不知道图片4的线序,接口字母不明白什么意思,应该接在哪里,看到一个5v供电,看到视频线,哪个是12v供电啊,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模块多少钱呀

某宝一搜,就有价格,但是算下来不划算,不如直接买怀情版,基本一个价了
这个模块出来三根线,12v正负和视频线,不知道怎么和图4接55555555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后悔,鹰眼锐视录出来的效果很一般,我买的是情怀版,可是看到dvr效果后又入了808二代。

网友C:
鹰眼旗舰版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旗舰版一步到位

双接收觉得没什么用,距离貌似没差。
只能用遥控器录,后面按钮应该没戏
录像只是为了上传些视频和接收高手穿越信号录像呵呵

网友:
鹰眼旗舰版 ,回放是 AV1  还是AV2   如果是AV2 放的话,你要把DVR 是视频输出接AV2

网友:
dvr是屏幕录像么? 除了记录当前飞行情况有啥用啊

网友D:
如果说双接收 和单接收 效果没差   那买鹰眼就不划算了,你想录像应该入808#,完美匹配250,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双接收 和单接收 效果没差   那买鹰眼就不划算了,你想录像应该入808#,完美匹配250,效果很好。

嗯,只是觉得他小重,而且我现在飞机没有地方放他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是觉得他小重,而且我现在飞机没有地方放他哈哈

我把电池卸了,直接插接收机供电,摄像头其实也可以卸掉,因为它也支持输出视频

网友:
有可能要刷固件。我拆过好几套锐视,你检查你的锐视有没有DVR这个模式吧,没有就这样接 DVRAV out 接锐视 AV2 锐视AV out接DVR AV IN 你就可以用AV2看DVR信息,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你可能要在鹰眼DVR背后开个孔,要不就买个锐视的拨动开关。因为原版锐视设计是用摇杆,这种单卖的DVR是用红外遥控

网友(2015-04-08):
楼主改好了吗?我也想改的,不知道怎么下手,还有你的dvr模块在哪买的?如果方便请留q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