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3.2跑偏

楼主(2014-12-28):
已经发现几次了,在搜星正常的情况下,混合模式大幅度满舵动作后,会发现机身倾斜朝一个方向跑偏,这时来回切换一次模式或降落后再起飞又一切正常,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跟我的情况一样吗?感觉应该不是GPS信号的问题

网友A:
同问,我的不只是跑偏,两次跑偏时有短时的失控,两次都是切回到自 稳才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不只是跑偏,两次跑偏时有短时的失控,两次都是切回到自 稳才控制住.

我的倒是可以控制,只是跑偏,来回拨动一下模式开关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倒是可以控制,只是跑偏,来回拨动一下模式开关就好了

看看围栏是否设置正确,跑偏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方向舵与开关可控,注意是不是一直往起飞点跑偏(无论飞机朝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围栏是否设置正确,跑偏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方向舵与开关可控,注意是不是一直往起飞点跑偏(无论飞机朝 ...

谢谢,围栏都是默认设置,所有操作都有反应,只是因为距离近,没注意是不是一直往家的方向

网友:
我用Drift Mode飛兩三圈後也是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遙桿放開會往右側倾,不過依然可正常控制,只要切換到任何模式就正常了,原因為何還是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围栏都是默认设置,所有操作都有反应,只是因为距离近,没注意是不是一直往家的方向

之前我的围栏也都是默认且没开启,但是每次200米+就会返回,之后默认改为1000且没开启,现在是600米+自动返回,两天拆了机架下log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fpv往回侧拉回来,等离起飞点还有100米左右,开始往左飞,而且摇杆无反应,切换一次模式后恢复正常,因为记录关了所以没有log也没法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