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油门和螺距能不能分开控制?

楼主(2014-12-28):
我是纯新手,问2个菜鸟问题:电直的油门和螺距能不能分开控制?我想像真直升机一样,油门推到最大然后起飞。这样行不行呢?还有450电直能飞多快,有60km/h吗?

网友A:
变距直升机油门和螺距控制必须得分开 曲线分别调 450飞60k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距直升机油门和螺距控制必须得分开 曲线分别调 450飞60k轻松

油门和螺距分别由遥控器的什么部分控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和螺距分别由遥控器的什么部分控制呢?

螺距用摇杆 油门用另外一个开关控制的比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用摇杆 油门用另外一个开关控制的比例通道

油门是不是一个旋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是不是一个旋钮?

三档开关

楼主:
这三档分别是多少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档分别是多少油门?

看心情

网友:
能飞多高飞多远。

网友:
定速模式其实就是分开的啊。。。

网友:
真机靠推油门是起飞不了的

网友B: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控制,模型转速最高再起飞很吓人的,飞机很容易倾倒,大浆全速的声音很恐怖的,楼主三思

网友C:
楼主难道是开真飞机的?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控制,模型转速最高再起飞很吓人的,飞机很容易倾倒,大浆全速的声音很恐怖的,楼主三 ...

那一般用多少油门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难道是开真飞机的?

不是,我只是看了一些直升机视频,他们都是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总矩杆起飞的。

网友:
飞多高飞多远飞多快

楼主:
我就是要问飞多高飞多远飞多快

网友:
快到你眼和收都跟不上的哦

网友:
快到你眼和手都跟不上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只是看了一些直升机视频,他们都是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总矩杆起飞的。

真直升机是定速的,不是油门到最大,而且真直升机也有油门自动补偿!

而控制升降的,就是用总距杆了~

网友:
谁说真直升机是油门推到最大啊然后提总距起飞的?你那里看到的
真机和航模(定速)一摸一样!只不过航模用电调,真机用燃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用多少油门飞呢?

玩3d飞行时是大油门起飞的,一般在85%~95%油门,大桨转速根据飞机等级不同有所不同,但是前提是你已经飞的很好,起飞干净利索。但是入门阶段绝对会让你没离地直接秒炸,粉身碎骨的。入门阶段用NORMAL模式,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联动,一般是这样的对应关系油门是45度斜直线,从0%、25%、50%、75%、100%分别对应螺距的-2°、1°、5.5°、8°、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只是看了一些直升机视频,他们都是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总矩杆起飞的。

有一款小飞机就是这样

网友:
呵呵,这位魔友希望你多了解安全知识后再入手飞行。

网友:
你说的那些应该是在地面切3D开关的,先普通模式启动,然后加速,到一半油门切3D这时油门为百分之80以上、具体看油门曲线设定,然后此时螺距几乎为0度,所以飞机转的很快,然后油门杆就几乎只来回控制螺距了,油门杆在两头螺距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只是看了一些直升机视频,他们都是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总矩杆起飞的。

你说的那些应该是在地面切3D开关的,先普通模式启动,然后加速,到一半油门切3D这时油门为百分之80以上、具体看油门曲线设定,然后此时螺距几乎为0度,所以飞机转的很快,然后油门杆就几乎只来回控制螺距了,油门杆在两头螺距最大。

网友D:
好吧,我用楼主的角度回答一下。

六通道模型直升机,螺距(总距)和油门确实也是分开的,不过一般都利用控的曲线,把两个通道绑在一个摇杆的一个控制通道上了。

如果你想完全模拟真机,那肯定是可以的,只需要把油门通道设置到别的控制装置就行了。不同的遥控器对通道的控制有不同的方式,虽然这个通道都是同样的电讯号。但是可以分为两段开关,三段开关,常闭按钮,或者是旋钮。

楼主你完全可以把油门设置到一个旋钮上,就可以达到你所需要的效果了。顺便说一下,油门的大小和转速并不存在线性关系,甚至不存在绝对对应关系,每台具体的机器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机器来调试出一个你觉得好用的转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用楼主的角度回答一下。

六通道模型直升机,螺距(总距)和油门确实也是分开的,不过一般都利用 ...

别误导别人,哪一款真机油门和桨距是分开的?  可否赐教?  倒是螺旋桨固定翼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别误导别人,哪一款真机油门和桨距是分开的?  可否赐教?  倒是螺旋桨固定翼有这个功能!

麻烦看重点,我误导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看重点,我误导了什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看到的重点和你说的重点不一样!

网友:
看的糊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用楼主的角度回答一下。

六通道模型直升机,螺距(总距)和油门确实也是分开的,不过一般都利用 ...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

楼主:
看来我的问题的确很菜,我还是去找些基础教程看看

网友:
你头像不是直机吗,别接下来问多少钱买的就行了其实都是入门难,只要上点心思总有收获的!

网友:
油门接到感度通道,旋钮来控制油门可以实现那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只是看了一些直升机视频,他们都是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总矩杆起飞的。

当然可以,你设置3D全速油门,然后你只需要控制螺距了。

网友:
他们一直没问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