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与A2 和悟空 飞控当中 求高手说说他们的好和不好 或 ...
纠结与A2 和悟空 飞控当中 求高手说说他们的好和不好 或者建议~

楼主(2014-12-28):
如题~

网友A:
不缺银子当然是越贵的越好了

网友B:
悟空比A2的硬件落后但是软件成熟,A2现阶段有很多小问题,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的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别纠结了,都是一个炸,大方向就错了,选XA或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