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连接电脑!求教

楼主(2014-12-28):
机机刚换新机架,就被小炸了。。。修复之后,apm飞控居然无法用3dr电台连接电脑。拆机后发现USB也无法连接求大神来帮忙。。

这是小炸后的apm

应该没什么损坏。。

这是连接时的样子,ailve亮,只有rx灯慢闪,电脑上则是倒数到零后说没心跳包

求救啊!

网友: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
返厂维修吧。

楼主:
嗯,我也正有此意

网友:
我有个通电后灯亮不闪,也连接不上电脑,真无助

网友A:
我刚好经历过  上电 闪灯显示正常  不能解锁  无法连接数传  无法连接USB

询问专业人士  得知是 数传和usb的通信切换芯片和usb芯片坏了

坏之前摸了一下挂在外面的数传的线头 怀疑 可能碰短路或者冬天静电

返修 14块搞定

网友:
我也是类似的问啊, 请问楼主哪儿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经历过  上电 闪灯显示正常  不能解锁  无法连接数传  无法连接USB

询问专业人士  得知是 数传和u ...

谢谢!看来只有返修可以搞定了,我的情况和你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