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求 求 推荐个微单云台.......

楼主(2014-12-28):
X-CAM 140B两轴云台用过的模友给建议...2700左右.........................................................用过5N 5R微单的高人门推荐个云台,录像稳定性好些的.考虑到重量问题两轴足够.

网友:
LZ可以看看1987

楼主:
关注过..就是不知道画面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2轴,用了你就后悔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轴,用了你就后悔一辈子

是把..那要用三轴什么牌子云台..靠云台赚外快,所以也不能太烂

网友B:
我收的是个二手的J69三轴,但一直还没调好,主要是还有轻微的左右晃动,云台还是不错的,可能是减震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的是个二手的J69三轴,但一直还没调好,主要是还有轻微的左右晃动,云台还是不错的,可能是减震没做好
...

会不会减震太软

网友B:
有可能,原配的是8个减震球,实在不行再加4个,还有就是安装方式不好处理

网友A:
J69的性价比还可以,我也是这个云台,不敢感觉还是离很稳差一些,等做好X8再试,看看是不是飞越机架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原配的是8个减震球,实在不行再加4个,还有就是安装方式不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69的性价比还可以,我也是这个云台,不敢感觉还是离很稳差一些,等做好X8再试,看看是不是飞越机架软的问 ...

我的减震板是老式圆形的,挂载只用了4颗长螺丝加空心柱固定在机架底板上,主要是还有左右轻微晃动现象,挺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减震板是老式圆形的,挂载只用了4颗长螺丝加空心柱固定在机架底板上,主要是还有左右轻微晃动现象, ...

那估计还得调一下

网友:
怎么调?请指教~

网友:
我用火影,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87我在用, 很稳

刚买了J69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