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k8 调试舵机抖动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28):
昨天收到的 全新kbar  接线安装 好后 出现以下问题:
1、通电后刚启动 三个舵机同时抖动几秒钟后自动停止。
2、在推动油门控制杆到最大油门时 十字盘上升到最顶端开始自动回落。
3、动控制杆到某一点位置时 舵机开始抖动。

斜盘舵机hd2215s              后我怀疑是 舵机问题  链接了一个 固郎 9g的舵机 也是和其他三个舵机一样 跟着跳

请高手指导 问题所在 谢谢了!

送福利 1张

送福利 1张

网友:
正常的不得了  我开始也跟你一样 各种莫名其妙  换了正版的 竟然啥问题都没有  不知道为何

楼主:
正常的不得了  我开始也跟你一样 各种莫名其妙  换了正版的 竟然啥问题都没有  不知道为何
  难道让我 扔了吗一个 正版要 1000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让我 扔了吗一个 正版要 1000多啊

  我是新手 我说的可是事实哦  正版真的没遇到任何问题呢

楼主:
还是 清 高手指导吧 找到 具体问题 再说怎么办  不能 直接把他扔了

网友:
把K8接电脑软件,控上新建模型,K8恢复出厂设置冷启动后从新从头设置一遍试下看,这种情况肯定是某些设置没有对

网友:
黄k8有不少毛病,螺距打到最大可能会自动回下来,很慢很慢,就是螺距会飘,但不是最大值问题不大。你这样飘就不正常了,可能是舵机超行程了,你k8里的日志翻出来看看,在k8界面的左上角信息里面,我记得是第二个,然后你读取一下最近100条log吧,如果超行程了,就是舵机臂机械原因没有在修正为0时舵机臂在水平位置。第一个抽的原因是不是你开机控没有打到最低油门,也不是最大油门,最大油门是编程电调,在中间的话好像会抽,我忘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k8里的 传感器 方向选错了,然后自检时会出问题。   K8一步步调过来,按左侧说明的,耐下心来,会有很多不注意到的细节。

楼主:
把K8接电脑软件,控上新建模型,K8恢复出厂设置冷启动后从新从头设置一遍试下看,这种情况肯定是某些设置没有对
按你的说法弄了 一边 还是老样子  能 排除 是舵机的问题吗

网友:
太大了,我也要抖了

楼主:
黄k8有不少毛病,螺距打到最大可能会自动回下来,很慢很慢,就是螺距会飘,但不是最大值问题不大。你这样飘就不正常了,可能是舵机超行程了,你k8里的日志翻出来看看,在k8界面的左上角信息里面,我记得是第二个,然后你读取一下最近100条log吧,如果超行程了,就是舵机臂机械原因没有在修正为0时舵机臂在水平位置。第一个抽的原因是不是你开机控没有打到最低油门,也不是最大油门,最大油门是编程电调,在中间的话好像会抽,我忘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k8里的 传感器 方向选错了,然后自检时会出问题。   K8一步步调过来,按左侧说明的,耐下心来,会有很多不注意到的细节。
  传感器 方向没错  开机油门 最低 也照样抽,  明天 我再找找 你说的 k8日志 看看   谢谢了  还有问问 你现在用的上面陀螺仪 我是看论坛里用 k8的人  还以为这东西 好呢  哎

网友: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 可能是某项设置没设置对

网友A:
K8上舵机频率有调对吗,你控上十字盘的设置有否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上舵机频率有调对吗,你控上十字盘的设置有否设对?

舵机频率在哪设置啊,我只设置了锁尾舵机的,斜盘舵机也要设置吗

楼主:
在控制干打到斗舵的位置上显示的这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
斜盘舵机我看了设置是数码舵机没问题

网友:
K8的兼容问题

楼主:
K8的兼容问题
怎么能解决 有办法吗

网友:
奶子好大啊。

网友:
我是为了这货的事业线才进来的…

网友:
舵机行程设置太大了,你试试把舵机行程调小一点,这个现象应该就会消失的。

网友:
我来看美女的。。。。

网友:
什么都不用说,值太大了!!

网友:
坐看楼主解决问题的答案!

楼主:
打开陀螺仪一个针脚虚焊,自己焊了下接通后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经一事长一智!楼主强了,如果是我可能会再买多一个K8试

网友B:
之前我也这个问题,电脑上把控的行程调到电脑上显示-100+100就解决了,行程过大!

网友:
很大,有弹性

网友C:
拍摄角度问题!前面和后面比例严重失调! 另外,建议不要用黄色的Kbar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这个问题,电脑上把控的行程调到电脑上显示-100+100就解决了,行程过大!

請教,是調什麼行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教,是調什麼行程?

接电脑调v8安装模式的时候可以看到控行程,对照电脑上,把控行程调到±100舵机就不跳了。

网友:
线有无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电脑调v8安装模式的时候可以看到控行程,对照电脑上,把控行程调到±100舵机就不跳了。

謝謝,我試試,今天飛的時候,向前番,整個機身都歪了,下來後發現右副翼陀機出問題了,kst215.把飛機向前45度左右,右陀機就會斗一下,沒有掃齒,唉,看來我的路不是一般的崎嶇,是非常崎嶇,主要是電子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謝謝,我試試,今天飛的時候,向前番,整個機身都歪了,下來後發現右副翼陀機出問題了,kst215.把飛機向前45度 ...

七分调三分飞,调的仔细点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七分调三分飞,调的仔细点就行!

手上的d10出問題了,打升降陀自帶動了方向,沒有開混控的啊!

网友:
这个要怎么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上的d10出問題了,打升降陀自帶動了方向,沒有開混控的啊!

选“1舵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1舵机”模式

什麼意思,飛直升機要撰1模式的嗎?

网友:
一舵机  模式,想像成三只脚的动物,三轴程序就是它的大脑!k8重新建模要按那个英文按键,出现提示框,点击  yes    每一步安装都要看几次左侧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拍摄角度问题!前面和后面比例严重失调! 另外,建议不要用黄色的Kbar了!

能否推荐一相对稳定的K8,正为此犯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推荐一相对稳定的K8,正为此犯愁呢

蓝色  双灯

网友F(2015-03-02):
同样出现了楼主的问题,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出现了楼主的问题,同求。

遥控器里十字盘模式调成普通

网友:
我进来看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里十字盘模式调成普通

我的问题解决了,十字盘应该h1模式,各舵量的百风比要确认100,好了!

网友:
不过三d模式和正常模式的油门曲线以及螺距曲线一定要调不然难飞

网友:
十字盘模式选成H1
还有就是换遥控吧!
遥控质量不行,信号不稳定,也能造成陀螺自检失误!
接上模拟器舵机调整界面,就能看到国产遥控信号质量有多差!

网友:
楼主,K8再重新设置一下。我以前也是会跳,后来冲设置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