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不释手的Y6,FPV神器,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4-12-28):
玩航模也是好久了,从qav250到精灵1,2到f550到H4-680一直没找到一款自己喜欢的机子,f550的本本分分,h4-680的炫酷吊炸天,qav-250的小巧灵活,精灵的稳定可爱,450的。。恶心呕吐(真是看倦了),半个月前终于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一套,小y6
先说下配置吧:
机架:碳纤 280轴距y6
动力:致盈2204+蜘蛛12A+乾丰5030,特殊强调下,这套动力3s-4s通吃
飞控:精灵的拆机v2
遥控器:精灵2.4g
电池:4s-2600(续航11分钟,电池重280g),3s-2200(还没测试),3s-5200(用的精灵改装电池的,电池重320g,续航15分,还是很给力的)
图传:832-600mw
相机:FPV-g3
其他:四条灯带(两红+两绿,安装比较特殊,没有装在下面,为什么,飞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么小的机器灯装在下面就是一团,根本分不清前后,
                      同时为了美观,把两条红色的灯带装在了前机臂前面,绿色的装在了前机臂后面,尾巴的机臂安装的是v2飞控爆闪,这样飞起来后,
                     如果看到的是绿灯肯定是鸡屁股,红灯肯定是机头)
        显示屏:7寸雪花双频,基本大家都是这个了
2600-4s电池,相机,832图传,整机重800多g
贴几张图片吧:

楼主:
擦了,图片哪去了,再发一下

楼主:

玩航模也是好久了,从qav250到精灵1,2到f550到H4-680一直没找到一款自己喜欢的机子,f550的本本分分,h4-680的炫酷吊炸天,qav-250的小巧灵活,精灵的稳定可爱,450的。。恶心呕吐(真是看倦了),半个月前终于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一套,小y6
先说下配置吧:
机架:碳纤 280轴距y6
动力:致盈2204+蜘蛛12A+乾丰5030,特殊强调下,这套动力3s-4s通吃
飞控:精灵的拆机v2
遥控器:精灵2.4g
电池:4s-2600(续航11分钟,电池重280g),3s-2200(还没测试),3s-5200(用的精灵改装电池的,电池重320g,续航15分,还是很给力的)
图传:832-600mw
相机:fpv-g3
其他:四条灯带(两红+两绿,安装比较特殊,没有装在下面,为什么,飞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么小的机器灯装在下面就是一团,根本分不清前后,
                      同时为了美观,把两条红色的灯带装在了前机臂前面,绿色的装在了前机臂后面,尾巴的机臂安装的是v2飞控爆闪,这样飞起来后,
                     如果看到的是绿灯肯定是鸡屁股,红灯肯定是机头)
        显示屏:7寸雪花双频,基本大家都是这个了
2600-4s电池,相机,832图传,整机重800多g
贴几张图片吧:

网友:
Y6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精灵外壳

网友A:
数据很有用 谢谢,电机6个同向的是吧

网友:
可惜机架不能折叠 y6要是能后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很有用 谢谢,电机6个同向的是吧

对的,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naza飞控和cc3d,apm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naza飞控和cc3d,apm是不一样的

我也在研究小六轴如何选电池这个问题,我看3s5200比4s2600提升的不多啊,你个人建议买什么电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naza飞控和cc3d,apm是不一样的

还有ztw的12a多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研究小六轴如何选电池这个问题,我看3s5200比4s2600提升的不多啊,你个人建议买什么电池呢?

一般用3s的多,容量根据电机定吧,一般2000到3000

网友:
寰堢偒锛屼笂纰虫〃搴旇鏇存樉妗f鍚

网友:
喜欢~迟点我想做个小H8~

网友B:
顶楼主头像。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代哪版精灵的飞控?不是说精灵的飞控必须与主板配套才能用吗?

网友C:
能否给个连接啊,机架的。

那个不会是曲阜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头像。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代哪版精灵的飞控?不是说精灵的飞控必须与主板配套才能用吗?

精灵一的飞控,关于主板,我把主板上的电源模块切下来了,然后用热缩管套上,减小体积,重点是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给个连接啊,机架的。

那个不会是曲阜师大吧。

你淘宝搜索y6机架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淘宝搜索y6机架就看到了

好的,谢谢,还得凑字数满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