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起飞往后倾倒

楼主(2014-12-28):
     新手,全是按照泡泡老师教程做的,必要的都已经调试完了,可是推油门起飞时,就会往后倾倒,所以一直不能起飞,开始以为是起飞位置不水平,后换了有个地方,结果还是这样。。。检查电机 桨这些都接正确啦的。没办法,只有 重新刷固件,而且在校准加速度计是在学校和家里都试过,保证水平,可是这一系列工作都做完了,推油门起飞时还是这样,往后倾倒,油门给大一点就直接翻了。。。
装好鸡鸡都接近俩个月啦,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没起飞,搞得我都想换飞控啦。。。。。。。。。。
求助啊,。。。。。。。。

网友:
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的确定下去:
1.电脑各种校准做了么?(加速度计校准,磁罗盘校准,遥控校准)
2.飞机端校准做了么?(油门形成校准)
3.电机和桨的转向确定方向对了么?磁罗盘的头方向对了么?
4.如果以上都没问题,换桨....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好的桨就好了...

网友:
比较怀疑是电机行程校正没做。。

网友:
我还怀疑机子重心太靠后了

网友:
飞控方向装反了

网友:
用手拿着加油门,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要是有的话就去检查后面两个电机有没有装反桨什么的。要是能平衡就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這個情況我試過了, apm退回商店修理, 之後便沒有問題.

网友A:
重心问题…
电池装太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
电池装太后面了

不是有自稳嘛

网友:
多轴侧飞基本与重心无关,自稳不是说说而已
1.电调油门校准,可以用APM校准,也可以单个校准。
2.机架水平校准,首先非空与机架中心板校准,然后机臂与中心办,然后电机座
3,APM加速度计校准,优酷搜泡泡教程
4起飞果断,距离地面很近的话会有地效

网友:
你这问题一定是APM加速计和机架水平问题

网友:
还有你这个螺旋桨方向与电调顺序,

网友:
起飞会往后倒,很有可能是重心问题造成的。

但是如果很果断的推油门,一样能飞的起来,并且离地后,飞控就会自稳的。

我就遇过完全相同的问题,而且不知道重现了多少次,一直以为机器有问题。

lz 来张图吧,有图大家比较好找问题。

网友:
确定桨装对了?确定电机旋转方向正确?

网友:
地效只是个忽悠,我一个机架没装脚桨到地不到十厘米贴地飞妥妥的.
一加油就翻要么桨装错了什么的要么就是飞控问题,是否装错了就找个老手帮忙看看吧,飞控除了硬件故障外还有可能你自己刷固件后没清数据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网友:
重心,桨安装,电调顺序,飞控各项校准,电调校准,电机转向,遥控校准地面站之外那个,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