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harger解决精灵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4-12-28):
一个并充板,再加一个xt60头,完美解决精灵电池充放电问题,再也不用担心飞不完电量的储存问题,还可以用12A给3块电池并充。

小技巧,电池插好后记得按两下电池的按钮。

楼主:
其他充电器也可以如法炮制,记得要按两下电池的按钮!充电电流别太大!

网友A:
这个并充板适合hyperion730i吗?我插上 总是报错 电压不对?

网友:
tx60怎么接到并充版的?直接飞线?还有,我的B6AC充电,多大电流合适。充1个多大电流,充3个呢

网友B:
12A充3个?就是每个4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充3个?就是每个4A了

是的

网友B:
充1个可以用4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1个可以用4安?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充板适合hyperion730i吗?我插上 总是报错 电压不对?

别用平衡模式

网友C:
B6AC 不用平衡模式也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AC 不用平衡模式也报错啊

先按两下电池按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按两下电池按钮

你的意思是打开电源开关?其他电池不用平衡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打开电源开关?其他电池不用平衡报错怎么解决

拍图看看

网友C:
就是选择  LIPO CHARGE , 然后平衡线排不插    开始确定充电 然后提示连接错误啊           没选 LIPO BALANCE CH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选择  LIPO CHARGE , 然后平衡线排不插    开始确定充电 然后提示连接错误啊           没选 LIPO BAL ...

B6真没研究过,试试别的选项,例如快充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B6真没研究过,试试别的选项,例如快充模式

试了   都提示平衡口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   都提示平衡口连接错误

试试其他电池模式,电压设置成12.6

网友:
估计得换成电瓶充电模式,12.6伏,15安,不能用平衡充电模式

网友:
但是为什么要按两下电源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用平衡模式
貌似没有不是平衡模式选

网友D:
精灵电池臭毛病多,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原装充+电,慢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