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安装问题

楼主(2014-12-28):
cc3d一定要安装在机子的正中间吗? 往前移动个1cm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应该没多少影响吧~方正 我没刻意去分中~

网友A:
貌似没啥影响!我的是后置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啥影响!我的是后置飞控!

直接放在后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放在后面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