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和泉速NCP的简单对比

楼主(2014-12-29):
     本人新手,既然是新手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有感于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已有的一点体会,决定发这个帖子。如果说得不对,欢迎拍砖,如果对于其他模友也可能有一点帮助,那就很是欣慰。一句话,为了学习和交流。
     废话不说,切入正题。977和NCP这两台机子正好手上都有。977的热度自不必说,都要爆棚了。至于NCP可能有点老了,曾经搜过相关的帖子,大多是二手出装备的帖子,深入探讨的帖子不多,但很珍贵,本人已经收藏。先从外观说起吧。(本人白天工作很忙,拍照只能选在晚上,所以图片质量就不必要求什么了,说明问题就好)
包装: 外包装纸盒子,里面 ,黑色977多一个配件盒子。
下面是遥控和机子的对比: 机子和控的合影。
控: ,这个玩意需要说说它重量, 977的506,感觉很轻,手拿住晃一晃,可以听到里面有响动。 NCP的这个就够分量,拿到手中很厚实,摇一摇没声音,再摇一摇那就是健身了。
摇杆的阻尼这方面,大家都知道伟力的这种大方控有明显的一格一格的感觉,刚开始很不适应,习惯后也就没什么了。但是要是刚放下别的控,再拿这个,还是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NCP的摇杆感觉比较舒适,打舵和回中很自然。油门锁和3D开关这两个控的位置正好相反,所以本人常有手误,真是郁闷。这两个拨档开关的位置,明显是两种思路,那种比较顺手就看个人习惯。我手指短,拨动NCP的感觉更顺一些。
从控上的功能按键来说,977更加的照顾初学者,比如它的3轴6轴切换就很方便,开机对频如果3D模式,是不能启动的。在3轴模式下,还有灯光闪烁提示,这也很人性化的设计。最有趣的设置,莫过于左右手切换这个功能键了。像有的朋友改装加了模拟功能,那真是经济实惠的好东西。接着说NCP,它的功能键基本和一般航模的遥控器的功能键一样,选项、推出、上下移动(或者说加和减)。忽然想起诺基亚的功能键,一样一样的。它的
轴三轴切换需要在飞机的主版上操作,现在不说,后文有续。至于左右手切换吗,其实也很简单,从后面打开控,按照说明换一下金属压片和弹簧的位置,然后在遥控里面设置一下就行。希望想要换手的朋友,大胆的弄,包你感觉很轻松。
最后关于控要说的还是关于各种曲线的设置,这是

楼主:
站。977最大的遗憾,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是缺少了很有趣,很值得探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哪天伟力能把这个完善,那就很好了,也省得大家一直热议询问这个曲线的设置方法。对了,少说了一句,遥控的模拟功能实在是应该给装上,毕竟每个遥控的手感都是不同的,哪怕你多收一点钱呢!这里还要吐槽一下,NCP的这个安装了模拟功能的遥控。就这模拟插口也太坑了,做得大众化一些多好,非得用厂家的模拟线吗,结果人家线还不单卖,要买买一套。对于已经拥有凤凰模拟的模友来说,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地!
好了,下面我们要见真机了。 这两张图,分别从机机的这一面和那一面展示出来,大小一目了然。相信除模型空气动力学、结构、材料等刚性设计上的区别外(才疏学浅不明白其中的高深之处),就是外观的不同了,977继承了伟力家一贯的风格,鲨鱼唇的前突,鲨鱼脸的机头罩子流线设计。长长的尾杆,那身材,那线条很是挺拔。NCP呢,就显得更象亚洲人的体型,比较匀称,再挖掘一下吧,还是比较匀称。色彩上的比较,主要是头罩,那就是NCP更有工业味道,比较符合我的审美;977就清爽一些,不耐看了。(审美这个事,希望大家就不要和本人计较了,有爱柏芝的,就有喜欢孙俪的,还有很喜欢孙俪的。)
既然说到这,那就让我们把它们美丽的外衣脱掉吧!有没有内涵,有什么样的内涵,也许才是能够长期吸引男人的关键,不对,是吸引模友的关键。 不得不说,美丽的外表还是很有必要的!简单看,区别还是很大的,从前往后说,电调的位置977埋在主板的下面了,卡在机座和起落架之间,严格说不是卡,而是使用了双面海绵胶粘在机座下方了。好处自然是保护电调避免碰撞损坏,缺点可能是不利散热吧,毕竟电调的一面完全被糊住了。NCP的电调就比较搞了,万能的皮筋又出场了,就这样硬生生的把它和主板绑在一起了,(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那板凳上)也说散热的事,好像要好于977,当然啦,没有实验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本人弄不了,只是主观判断,希望无所不能的模友帮忙验证。
接着说主板, 977的主板那叫一目了然,就像工作了30年的老教师的办工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外加红色的底子,那叫赏心悦目!主板上预留了一个插口(忘记是做什么的了,后补吧);NCP的主板 很明显,就像我的办工桌,乱、、、而有序。其实主要是被舵机线给挡住了,蓝色的底子,灰蒙蒙的,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感觉似的。注意这个蓝色的插口,这是真忘记是留给谁的了,请模友帮忙指出。至于哪块的科技含量高,用了哪些高级的原件,本人就不懂了,只是NCP可以调各种曲线呀,还有这个那个功能呀,靠它完成,这个是要比977高一点点。最后还是说散热。这个不好说,977空间大,NCP是竖立着放,真是没有数据没办法说,反正风从桨上下来,从头罩上段往里吹。主板的固定方式也很有趣,977就是用海绵粘上去的,避震效果可想而知,还有就是如果撞得很,大不了脱落嘛,航模常用的技术手段。NCP就比较硬朗了,螺丝加塑料柱头固定,可以想到受震动影响比较大,如果发生猛烈撞击的话,那就难说。说到这,想起来头罩了,你看,这个玩意的实用性,在这里就体现的很明显了。977的材质明显要比NCP的硬朗,特别是NCP头罩固定棒位置,很软。头罩下面还开卡口往底座上卡,这就是设计得不好,下面没意义,上面太软,真是来个大撞,相信这个头罩的作用比不上977.
再往后说,就该到电机了,977的电机明显比NCP的大,至于具体的型号就不知道了,Kv值是多少也不清楚,希望模友指教。光从外观看,977的电机上端塑料感强,覆盖面积大,NCP就质感好一些,散热口也大一些。这个部分关系到飞机的主要的性能,而本人手头没有确凿的数据,实在是本帖的致命短板,深为憾事!
然后说说舵机, 这个舵机对于飞机的操控性实在是很主要,977三线舵机,黑乎乎,光溜溜.具体信息不详,特别感觉别扭的,摇臂上的那个钩子,真是把味儿。NCP就好看多了,特写一枚 .五线舵机,贴了标签,摇臂固定处也好看。但是,三线的舵机要比五线舵机好,节省空间,重量,同时也是更先进一些。另外这3个舵机在机座上的分布很有特色,977前一后二,很是宽敞。NCP那就很是紧凑,也很漂亮。本人喜欢这种紧凑型的。这里就很不好说,这是直升机舵分布的风格,还是科学性了,需要大家讨论指教下。
说到这里要先停一下了,因为下面涉及到了,这两个机子的操控体验。已经很晚了,夜里两点,明天又是周一是在是扛不住了。还有结构上的几点诸如中联呀,这呀哪呀以后说到飞行的时候,咱们再说吧。

网友A:
说得好啊!很详细的比较,现在有ncp的已经不多了,本人还是倾向于ncp,手感直逼大飞机,风中的稳定性也远胜于977,只可惜ncp不适合新手只因太不耐炸

楼主:
不站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好啊!很详细的比较,现在有ncp的已经不多了,本人还是倾向于ncp,手感直逼大飞机,风中的稳定性也远胜 ...

这么晚了,您还来关注此贴,真是感动。

网友:
我也有2台cp。一台华科尔super cp一台泉速nano cp。
泉速的手感确实很好,特别是尾巴 指哪打哪。泉速 全身原厂,没有改动。
scp的尾巴就特别软。而且scp怎么调也调不到nano cp那样的手感。

泉速nano cp其实非常好飞。简单调试。轻松悬停5-6秒不飘
只是很多模友看到评论说不抗炸后,选择了其他小机
977没飞过,不知道和nano cp 。哪个好

网友B:
两个都飞过,还是ncp好飞,觉得977太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飞过,还是ncp好飞,觉得977太渣了

977的3轴很练技术的哦! 能飞好700,不一定能飞好977! 尤其是手法补偿,977螺距小,手法不好很容易掉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77的3轴很练技术的哦! 能飞好700,不一定能飞好977! 尤其是手法补偿,977螺距小,手法不好很容易掉高 ...

不知道是不是飞机原因,我飞的那台(别人的)尾巴经常锁不住;还有就是老是要打舵,的确比我的有副翼大机还难飞(不知道飞700是什么感觉)

网友:
楼主的作文功底不错 描写静态物体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飞机原因,我飞的那台(别人的)尾巴经常锁不住;还有就是老是要打舵,的确比我的有副翼大机还 ...

正常,我飞了好几台977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写的不错,希望继续更新!

网友:
楼主应该吧配件也对比下

网友:
速泉质量好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站。977最大的遗憾,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是缺少了很有趣,很值得探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哪天伟力能 ...

谢谢LZ,我正在纠结是977还是NP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LZ,我正在纠结是977还是NPC

不是新手的话还是NCP的好。NCP很稳很稳,不是一般的稳,而且其他动作的手感也非常好。但是NCP的零件耐炸还没到977的一半,特别是脚架,中联和倾斜盘球头什么的。偶的是很早的第一批无刷,不知道现在这些零件有没有改进

网友:
想入小直,不知道那种飞机合适又耐炸,求各位领导说说

网友:
很细致,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这样对比这新手有帮助

网友:
小飞机只推荐mcpx或者977,其他飞机基本多走弯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LZ,我正在纠结是977还是NPC

不要误导别人了,977的性能在小机里面没话说的,绝对是一流产品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新的一年到了,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天天爽飞!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误导别人了,977的性能在小机里面没话说的,绝对是一流产品

977的性能真心不行,如果不是因为相当耐炸,绝对垫底货,尾巴软不拉几,飞快了还会抖三抖。你不比较比较就说977好,那才是不负责

网友F:
V977实在是太耐炸了, 模拟器我也不练了, 直接狂飞, 乱控, 反正一不行就打 hold拨杆, 自由裸体, 最多塑料件断, 马上胶回
家里450当摆设了, 因为怕炸, 之前处女首飞离地20厘米都炸坏大浆, 977从十几米掉下就满血复活

V977绝对是世界上最nai炸的, 没有之一,  不信, 比一下炸吧, V977输的话我赔你一架700如何?
但尾巴有时乱摆, 不知道是否你们说的锁不住

网友:
没玩过NCP......

网友:
入了ncp,等待中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

网友:
这2个机机,都没拥有过,977看着挺简陋的,但911是挺抗摔的,就是精度明显不够。

网友:
没用过泉速,但977应该是目前最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V977实在是太耐炸了, 模拟器我也不练了, 直接狂飞, 乱控, 反正一不行就打 hold拨杆, 自由裸体, 最多塑料件 ...

同感

网友:
泉速路过,500电以上了。泉速塑料件精度太差,鱼眼看都能看出不在中间,自己换了金属的。原装的大桨感觉还行,但买过一次华家的,就觉得太差了。

网友(2015-02-13):
哥们,问一下,泉速ncp要哪种制式才能对码?我的控是华科尔d7e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G:
想入小直   望大师给小弟指明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入小直   望大师给小弟指明方向

朋友,你另外开个贴吧,我的这个帖子差点太监。真是刚下眉头,又上心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另外开个贴吧,我的这个帖子差点太监。真是刚下眉头,又上心头。

好吧    已入V977  在路上了  期待中

网友H:
一直不懂 直线舵机 和 齿轮舵机 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小机上那种舵机好 更精准更灵活更耐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直不懂 直线舵机 和 齿轮舵机 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小机上那种舵机好 更精准更灵活更耐用?

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问题

小机用直线的耐揍精准好像

网友(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